[工仪] 请教自制的点焊机奇怪现象

楼主(2024-08-19):
用R型变压器(1000w)自制了一个点焊机,出现了个怪异现象,功率不是稳定的,随着点焊次数增加,功率明显感觉慢慢变小,功率最小值后会突然到最大值又开始一点点变小,以此循环,功率最大时家里空开会跳闸。请教这种功率不稳定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控制板的问题还是变压器的问题呢?

网友:
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
都用E型变压器吧,用R型容易磁饱和?不是太懂

网友:
没用过,不明白是咋回事。

网友:
估计是磁饱和了。把工作电流调小一点看看是否有好转

网友:
控制板的问题 我也买的 这种板子

网友:
没遇到过!神奇

网友:
随着点焊次数增加
它的每次点焊间隔时间是多少秒?

网友:
1个周期是多少秒?

网友:
散热不好呀!!!

网友:
点焊是手动的频率,能快到哪去?还是控制板的问题,不过R芯好像不适合电焊点焊的

网友:
这个不好搞,问问卖家

网友:
。。。那个,铁心你加气隙了么。。。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情况不明,就说不清楚。

网友:
感觉是没法在短时间内恢复!!!!

网友:
变压器的控制板

网友:
不明白是咋回事

网友:
没点焊机不明白是咋回事。

网友:
看楼上回复,原来做点焊对变压器还有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