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力风扇21700电池饿死了换个新的

楼主(2024-08-19):
突然想起来把玩暴力风扇,可是无法启动,充电红灯亮,蓝灯闪
查看充电板说明,是电池问题,但是用快充,红蓝都亮
用回普通充电器还是问题依旧
充了一天,问题没有解决,看来真是电池的问题

拆开,测量串联的21700,其中一节电池正常,3.9V,另一节电压0.1V
其中一节饿死了,于是采用老办法,电池一对一输血,也不知是不是测量失误,
输血一分钟后,测量发现电压0V,全拆电池,发现正负接反了,又重新正确接线充了1分钟
没有一点反应,还是0V,正常的电池一对一输血一般一分钟就能达到2点几伏电压达到激活目的。
可以确认电池彻底报废了,买个新的,用淘金币兑了2元红包,最后5.68元包邮,同型号的

串联的怎么会单单饿死一节电池呢,想起来上次加了一个开关,平时开关断开正极
是不是负极那里在默默消耗呀,但是我感觉我断的也没毛病啊,难道是放抽屉里碰到开关了
导致一直耗电?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1389-1-1.html

新电池到了,4000毫安的

与原来饿死的对比一下,印刷更清晰了

测试一下电压,正常的

简单刮了一下就能够上锡了,但是锡球摊不平

负极也是,锡球不平,烙铁怕太长时间把电池焊坏

连接正负极

导线原路焊接回去,由于多了两个大锡球,导致原来的充电板放回去盖不上盖子了

用PVC桌垫剪一个垫圈

这回盖板能盖好了

用刀切掉多余的边边角角

这刀还挺快,一不小心按手上了

开关那里取消了,看看还会不会饿死

加了垫片,还多了充电的特效灯光

充完电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为什么电池内耗这么严重呢,商家说不用开关,只靠那个按钮mos开关就能
彻底断电,难道确实是存放的时候碰到按钮了?
坛友大神们,充电板平时会耗电吗?

网友:
理论上充电保护板耗电很少,几微安级别的,可以自己测试一下看看的。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A:
你这焊锡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鸡屎焊?看来是烙铁温度不够,或者是你不敢用力怼。

网友:
  就一节坏了  电池原因

网友:
  电池  只相信鬼子的  到现在没有出过一次问题

网友:
电池品控不行,

网友:
小板成品充电的?是否接法问题,量一下每根线的电流

网友:
做成壳拆卸电池的,不用的时候把电池拿出来。

网友:
暴力暴力。人、物都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焊锡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鸡屎焊?看来是烙铁温度不够,或者是你不敢用力怼。 ...

可能是烙铁头氧化的原因,主要是还是怕怼时间长了把电池里面搞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烙铁头氧化的原因,主要是还是怕怼时间长了把电池里面搞坏

放心大胆的怼,我也焊过很多次锂电池,有时候我怼了5~6秒都没事。也可能是我的运气比较好,别学我。

网友:
肯定是放电过度造成的

网友B:
正规的产品还能把电池接反呀?!!!

网友C:
只給同情分,但是拆機修機的見血問題常見的,加上正負極反接而且並聯的情況下,對另外一個電池也不好,不B炸算你幸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规的产品还能把电池接反呀?!!!

是我拆出来激活的时候给接反了

网友:
暴力风扇电牛这么大,几块钱的电池行不行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給同情分,但是拆機修機的見血問題常見的,加上正負極反接而且並聯的情況下,對另外一個電池也不好,不B ...

电池我是懒得全拆,拆了一半,露外面的是公共端,然后用表测量的,不知道当时为啥给接错了,
现在不好判断是我给接错导致的无法激活,还是本身就彻底坏了,如果拿出来拆成单节就不会搞反了

网友:
估计电池自放电严重

网友:
这个换电池代价有点高,我的电动牙牙刷还不知道怎么拆!就知道是电池坏了!

网友:
干电的好像都喜欢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