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哪个牌子靠谱,小米的不考虑

楼主(2024-08-19):
家里的小米电视又坏了,之前没过保就坏过一次,这次如果维修费用贵可能又得买新电视了。
小米电视肯定是不考虑了,一生黑。但是看大家都是用哪个品牌就骂哪个品牌,所以如今哪个品牌的电视机口碑比较好啊?头大

网友:
50寸以上的考虑华为智慧屏!50寸以内的可以考虑飞利浦4K显示器!当然其他品牌的显示器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康佳  TCL  都是用了10多年不坏  不过一年也就用5次不到。康佳  TCL  都是用了10多年不坏  不过一年也就用5次不到。

网友:
是什么故障现象呢?

网友:
要想电视寿命长,必须加风扇散热~

网友A:
小米的不错,推荐买小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不错,推荐买小米的。

撸主小米的都坏了两次了,你还推荐。。。

网友:
以前电视都是十年左右电源板坏,后来电视都是2-3年背光坏,什么品牌都有,包括SONY。买贵点的看看用料好不好,亮度调低一点。

网友:
它不可能无故就坏,坏的原因故障是什么,可以的说说,详细说说

讲个真实的事,我叔叔家的,同样是小米电视,靠墙壁放,在3年内,坏了2台小米电视................第三台,换了别的品牌,不过1年,又坏了...........

百细不得解................打电话给我,问我什么品牌电视好点,我说电视是什么故障,他说检修人员拆开电视,说电视里面进水了............

这下你懂了吧,这几年老坏电视的原因,就是因为,电视背靠墙壁,电视机使用时,会发热,也就是相当于吸潮,加上家里那面墙壁,本身就比较潮湿

所以久而久之,电视机里面,就形成有水...............

经过原因分析,将电视柜往别的墙壁摆放,再也没坏过电视了

真实事件

网友:
还是别看电视了

网友:
我买的论坛刀哥的工程机,用着挺好,也便宜

网友:
国产的可以看看海信的,质量还是可以的,不过海信的系统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撸主小米的都坏了两次了,你还推荐。。。

撸主坏电视,还是得先找原因,看看9楼说的

网友:
感觉现在的电视寿命设计就是三五年,到了就坏。不过价格在那里,也就那样了

网友:
  海信 的怎么样

网友:
找带刀者买非智能

网友:
雷鸟的据说不错
创维的直接黑名单就行了

网友:
我们家的小米刚过保就坏了,幸好坏主板,当时是开机没显示,叫售后上门上门费50元,然后换了他的主板好了,然后主板自己上网买了块,用了大概7年目前还在用

网友:
老丈人家18年买的小米4A,21年左右不定时黑屏卡屏自动重启,又给买了个新的小米,这个旧的我拿回来了,23年的时候彻底不行了,花55+20运费换了板子(一体板)用到现在..

网友:
小米第一代47寸用到现在都没有坏,用了10来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