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壁扇关了怎么还在摇头,改造思路。

楼主(2024-08-19):
前几天买了个壁扇,安装好了。过了几天,一看壁扇关了怎么还在摇头?有点莫名的蹊跷。
拆开看了一下。
壁扇的摇头机构是用单独的伺服电机驱动,而不是通过电机主轴带动的。
这样很不好。费电又诡异。要不改造一下?

改造思路用3个220V继电器,每个档位接通一个继电器,然后串联3个单位的继电器控制摇头电机。
这样就风扇关了,摇头电机也关了。只是这个方案要3个继电器。有点费,不知兄弟们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它难道不应该并在风扇电机上吗?它们之间再加一个开关

网友:
单独加一个摇头开关即可?

网友:
应该是摇头控制电路的晶闸管烧了,换一个就行,应该不用重新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难道不应该并在风扇电机上吗?它们之间再加一个开关

有一个摇头拉绳开关。但是偶尔会直接关闭风扇,忘记摇头拉绳开关。
下次回来一看:风扇叶子没有转,就一直摇头。

网友:
我家两个壁扇,一个摇头是独立的,另一个风扇不转即使打开摇头开关也不摇头,不过没拆开研究过

网友B:
壁扇下外加一个开关,控制风扇总电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壁扇下外加一个开关,控制风扇总电源即可。

不错的解决方案,但是小孩好像不怎么适应。还是会习惯性的关闭风扇拉绳档位开关。

网友:
插头拔下来就行啦!!!

网友:
单独加一个摇头开关即可

网友:
还有这事?回家试试看,带开关插座,插头都不用拨

网友:
看图片好像伺服电机从电机绕组取电,按说断电就不会转头了的
零火对调看看是不是能解决

网友:
关了还摇头说明关机电路有问题,解决电路问题更省事!

网友C:
你这风扇是遥控的还是机械式的,如果是遥控的话,估计就是控制摇头电机的可控硅烧了,导致不能断电,一直摇头工作。要是机械式的,弄个摇头电机来摇头,简直就是脱裤子放屁,一般都是靠风扇电机轴来带动摇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风扇是遥控的还是机械式的,如果是遥控的话,估计就是控制摇头电机的可控硅烧了,导致不能断电,一直摇 ...

机械式的一般是两根拉绳   一根拉主电机4个档位  另一根控制摇头    壁扇有时候挂高一点拉绳设计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原来用什么控制摇头?

网友:
摇头电机单独一个开关不行吗?搞那么多投入价值不大。

网友:
我那个壁挂风扇原本换档开关那有一根线到摇头开关,不管换几档,都有电给摇头电机,但转到关档位,就没有电给摇头那路了,后来开头坏了,网上习了个便宜的,就没有那个摇头输出接口了,

网友:
都接入到总开关后面就可以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