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大步跨越的越界之作 佳能EOS R5 Mark II深度评测

楼主(2024-08-19):
ZOL中关村在线

2020年7月佳能正式发布EOS R5,到2024年这仍然是佳能微单系统中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型号之一。虽然如今看 R5在连拍、对焦、视频等方面仍不落后于其他型号,但经过4年的技术发展,广大摄影爱好者与专业摄影师非常期待此次的重磅升级。
如今,佳能EOS R5 Mark II正式发布,机身定价26999元,性能上相比于一代大幅提升。而且大家所关注的一些重点性能,比如视频的文件编码格式、散热表现、对焦识别类型、果冻效应控制上,二代机身都做了全面优化。所以这代机身的升级是巨大的,在价格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直接换用了背照堆栈式传感器,并且加入了全新的Accelerator加速处理器,升级表现可谓非常良心。
R5M2最核心的升级在于使用了新的4500万像素背照堆栈式传感器以及Accelerator加速处理器,因此在对焦、连拍速度,以及视频的规格上有了大幅提升。这几天的实际表现来看,笔者认为这台相机在使用上,最大的优势在于:
对焦性能大幅改善:一方面对不同识别主体的追踪稳定性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在拍摄运动场景时对于人物的识别算法有了大幅改善,在选择主体上更加智能;电子快门连拍达到了30fps,而且电子快门拍照果冻效应大幅降低:虽然相较于EOS R1、R3,在减轻果冻效应上,仍有差距,但是对于拍摄汽车、体育等场景,电子快门表现已经完全可用;神经网络算法:对于单张照片机内处理,速度较快而且可以批量处理,对于生态、航空、体育等场景可以快速出片,因此EOS R5完全可以当做专业摄影师在EOS R1、R3之外的优秀备用机,甚至部分需要高像素的场景完全可以当做主力机使用;更科学的视频编码与色彩管理:本身采用了更科学XF-AVC S以及XF-HEVC S视频文件系统,对于色彩采样、编码码流等有了更灵活的调整空间,同时机身采用了与Cinema EOS接近的色彩管理,支持C-Log2,后期调整更加方便;4K视频表现大幅提升:除了大家已经熟悉的8K 60P RAW,这台相机对于常用4K格式提升非常明显,增加了4K格式下的SRAW,在4K格式下能实现更好、更快的后期工作流;机身散热与续航表现优秀:加入了主动散热的通风口,即是不使用散热手柄也能实现更好散热,新的LP-E6P电池续航表现优秀,特别是在高规格视频下,也能保持长时间录制。
以上就是对于这台相机的一个总结,下面我们进入正式的评测内容。
·机身设计 细节再次优化 使用体验保持一贯高水准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台相机的机身设计。这台相机的正面设计与EOS R5基本一致,依然保持了佳能一贯的设计风格。机身有着优秀的握持手感,不论是手柄还是蒙皮的手感都是一流水准,在使用大镜头比如RF100-500mm F4.5-7.1时,即便在夏天手出汗的情况下依然能稳定抓住机身。

佳能EOS R5 Mark II机身正面
在机身重量上,R5M2机身重量约为656克(仅机身)含电池与存储卡重量约为746克。在机身重量上,二代机身的重量变化仅为个位数。(EOS R5一代机身重量为650克,含电池存储卡重量约为738克)
在这两年由于视频性能的突飞猛进,因为微单相机在机身设计上有着做大做厚的趋势。佳能EOSR5 Mark II相比于一代机身,虽然稍稍厚了一点,但是整体尺寸基本保持不变。增加的厚度源自于背部通风口的缘故。

这代机身在重量上几乎没有变化,只不过厚度稍微厚了一点,是为了给通风孔道留出空间
R5M2在整体设计有一些变化,这台相机开机开关调整为机身右侧。而左侧调整为拍照/视频模式的快速切换拨杆,这样可以快速由拍照模式切换为视频模式。

机身右侧按键布局

机身左侧调整为视频与拍照切换拨杆
机身背部按键布局上,整体变化并不算大。依然保持了高效的操作按键布局。R5M2的EVF取景器有了进一步加强,而且增加了眼控对焦的功能。使用时大家首先可以根据设定菜单对眼控进行校准,然后在拍摄时可以通过眼控功能来调整对焦点选择。

机身背部布局中,按键并没有做调整
机身的接口设计上,R5M2采用了全尺寸的HDMI接口,而不在是以往的Micro HDMI,数据传输有了更好的保障。

相机使用了标准HDMI接口
在设计方面,这台相机加入了散热用通风气道,配合官方的散热手柄,会形成由底部进气,左侧部分出气的散热构造。不过这个气道与内部部件是隔绝开的,因此大家不用担心相机的密封性会有下降。

相机底部的进气口
在设计上,这台相机依然采用了CFE-B型卡+SD卡双卡槽。但是供电系统上有所变化,使用了LP-E6P的新电池。目前看必须使用新的电池才能够解锁EOS R5 Mark II全部功能,如果使用旧电池型号,比如R5上的E6NH,在拍照功能上是完全通用的,但是视频拍摄最高只能支持到4K 30P。

本次新电池型号为LP-E6P
·机身画质测试高像素带来出色的解析力,并且保持优秀高感
说完了机身设计,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来聊聊这次佳能EOS R5 Mark II的实际评测。
首先我们先来说下这台相机的画质表现。对于佳能EOS R5 Mark II,从拍摄中来看这台相机保持了一代机身优秀的高感表现。不过因为使用了背照堆栈式传感器,因为受制于堆栈式传感器的技术限制,二代传感器在高感下的动态范围势难免会有所降低,这也是提升速度与提升画质之间做出的取舍。我们首先先看下这台相机的静态画质测试。

感光度测试布景海绵,使用了较低的补光亮度来模拟真实环境

佳能EOS R5 Mark II逐级感光度测试
对于高感表现而言,这台相机仍然有着极其优秀的高感画质表现,在室内测试中我们使用了较低的补光光源亮度,因此可以获得更真实的高感表现。这台相机在ISO 6400下都有着优秀的噪点控制,而且RAW格式的细节保留相当不错。
我们可以来对比下佳能EOS R5一代与二代机身的高感表现,这里为大家呈现了ISO 3200、6400和12800三档常用感光度下的RAW与JPG格式对比。可以看到两台相机在高感上的表现是比较接近的,对于实际拍摄来说如果我们使用肉眼分辨,很难看出两台相机高感下的差别。

佳能EOS R5 Mark II高感实测(ISO 3200)

佳能EOS R5 Mark II高感实测(ISO 6400)
在实际拍摄中,笔者也为大家带来佳能EOS R5 Mark II用于实际夜景环境中的高感表现,这里为大家展示ISO 3200与ISO 6400两档感光度下的高感表现。对于实际拍摄来看,佳能EOS R5 Mark II虽然算是一台高像素机身,但是高感表现仍不含糊;在ISO3200下直接拍摄照片,JPG与RAW格式的细节保留都是相当好的。用到ISO 6400,JPG格式通过机内降噪也有不错的纯净度,而RAW格式下的细节表现也相当丰富。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两台相机静态拍摄时宽容度的测试。
首先我们看下佳能EOS R5 Mark II在低感下的宽容度测试。在ISO 100下,相机欠曝3档拉回相机有着相当不错的细节保留而且暗部基本看不到噪点,欠曝5档拉回,相机也有着相当高的宽容度。
至于高感宽容度,我们用大家比较常用的ISO 6400作为测试,这也是大家拍摄星空常用到的高感。在ISO 6400下,这台相机欠曝两档拉回后,暗部细节依然很丰富。如果用于实际星空拍摄,配合如今的各种AI降噪或者降噪工具,依然会有很好的可用度。
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二代机身的宽容度表现,我们测试ISO 100下欠曝5EV,以及ISO 6400下欠曝3EV的效果。

一二代机身宽容度对比
可以看到在ISO 100下两台相机-5EV拉回,R5M2在偏色控制上要更加优秀。
在ISO 6400下,因为堆栈式传感器的缘故,EOS R5 Mark II的暗部噪点会稍多于一代机身,但是整体差别并不大。
所以二代机身虽然使用了堆栈式传感器,但是高感下的动态范围依然是很优秀的,对于星空、极光等摄影题材来说,依然是非常优秀的相机。
下面我们来结合样片说下这台相机的实际画质表现。

RF24-70m F2.8 48mm ISO 100 f/8 1/80s

RF24-70mm F2.8 48mm ISO 320 f/2.8 1/6s

RF100-500mm F4.5-7.1 500mm ISO 100 f/14 1/125s
对于拍摄来说,佳能EOS R5 Mark II凭借4500万高像素,有这优秀的静态图像解析力。而且佳能相机的优势就是高感表现优秀,佳能EOSR5 Mark II除了用于风光摄影外,在生态、航空、体育等领域也有巨大的潜力。

RF100-500mm F4.5-7.1 500mm ISO 1250 f/8 1/6400s

RF100-500mm F4.5-7.1 500mm ISO 500 f/7.1 1/5000s

RF100-500mm F4.5-7.1 400mm ISO 100 f/25 1/50s
像拍摄生态或者体育比赛,经常会用到800-3200的感光度,这一范围下佳能EOS R5 Mark II这台相机的控噪表现优秀,特别是JPG直出时画质表现非常理想。而且如果大家有需要,在ISO 3200下这台相机都有不错的宽容度表现,能够做更多后期调整。
·神经网络工具:机内单张照片的降噪与放大,实际应用性大幅提升
对于画质表现,佳能EOS R5 Mark II必须要提及的就是机身内置的神经网络工具。
借助于神经网络算法,二代机身非常重要的升级就是可以机内对RAW格式进行神经网络降噪,而且可以对RAW或者JPG格式照片进行高像素放大,可以从4500万像素提升至1.79亿像素。

RAW图像处理与相机内高分辨率放大功能
在以往相机中,使用多张合成来降噪或者提升像素的机身并不少见。但是佳能EOS R5Mark II最大的价值在于可以对单张照片进行降噪或者放大!
过去拍摄多张合成,对于被摄体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只能拍摄静态物体,甚至有些品牌只能拍摄室内的固定场景(例如文物、艺术品等)。但是佳能EOS R5 Mark II可以拍摄任意被摄体,包括高速连拍下拍摄生态、体育、航天等题材。
这里我们利用最近拍摄的CTCC第三站绍兴站的比赛,以及城市夜景拍摄来作为测试。
首先使用神经网络工具进行降噪或者高像素合成的速度是很快的,两种工具单张操作时间大概都在15秒左右。另外再处理时,我们可以手动选择照片,也可以直接对整个选择范围的照片进行调整。

使用神经网络降噪的操作过程,单张照片大约需要15s左右

使用范围选择,可以快速对照片进行批量操作
在处理时,降噪功能作用于RAW格式,因此我们可以同时使用两个功能,但是实际效果是先降噪、再放大。我们可以来看下实际的操作效果。

ISO 6400 城市夜景降噪效果

神经网络降噪前后对比

500mm ISO 3200拍摄赛车比赛

降噪前后对比
从实际操作来看,佳能EOS R5 Mark II在降噪功能,大约相当于可以降低1-2档的感光度数值。使用ISO 6400拍摄的照片,实际看和ISO 2000-3200左右的画质想接近。对于实际拍摄来说,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后期工具来获得降噪,但是如果大家需要快速出图的话,前期降噪可以大大降低我们的处理时间。而且相比于后期AI降噪,如果大家电脑算力不够,机身直接降噪也会更加快速一些。

利用神经网络放大照片与后期软件放大后的效果对比
在图片放大上,我们可以对比机内神经网络图像升级工具下的放大效果和后期直接放大的效果。可以看到,机内放大并不是直接的像素×2,特别是配合机内神经网络降噪后再放大,实际的清晰度是要好于后期放大的。但是相比于真正的多张合成,这种效果自然是要差一些的。所以其实也希望佳能能够在未来通过固件升级,带回佳能EOS R5的高像素合成功能,这样会为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性。
·对焦测试:全像素双核智能对焦 对焦迈入新高度
对于这台相机,最值得一说的就是相机在对焦、连拍与视频上的升级。我们重点来说下对焦与连拍,首先为大家带来对焦测试。
这台相机采用了DIGIC X + Accelerator 双处理器,其中Accelerator处理器的英文简单来说就是:加速。这个处理器带来了更强大的运算效率,大幅提升了对于对焦主体识别、跟踪的速度与稳定性。
在对焦提升上,这台相机首先采用了与EOS R6 Mark II相同的对焦识别类型。像上一代机身虽然对于人物、鸟类识别很到位,但是不具有飞机、马匹等识别。这台相机具有了全部的识别类型。

佳能EOS R5 Mark II支持各类识别,包括一代不支持的飞机、马匹等识别
例如我们拍摄赛车时,可以看到这台相机实际的对焦效率是相当高的。而且对于赛车的锁定非常精准,即便有多台赛车同时出现,对焦在不进行操作下会始终锁定于我们刚开始对焦的车辆。

以汽车识别为例,EOS R5 Mark II识别效率高,而且跟随稳定
当然,这台相机对焦最大的升级源自于对于人物对焦的提升。
如果我们拍摄的画面有人物出现,这台相机可以牢牢锁定我们人物主体,在画面遇到干扰或者有其他人物、障碍物出现时,相机对焦会持续锁定我们的被拍摄者。

这台相机可以持续锁定被摄体,有障碍物时也能持续锁定
除此之外这台相机还有两个新功能:注册人物优先、动作优先。
这两个功能主要应用于各类体育比赛,特别是动作优先主要用于: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运动。
使用注册人物优先,我们可以通过机身直接拍摄,或者使用存储卡照片获取注册人物信息。相机可以同时记录10个人物为一组信息,并且可以以注册人物组的形式将注册信息保存于存储卡,存储卡最多可以记录10组信息。因此如果用于体育拍摄,相机最多可以记录100个注册人物。

通过拍照直接进行人物注册

也可以通过拍摄的照片,选择人物进行注册
记录注册人物后,在拍摄时,相机对焦会优先识别并且将对焦框至于注册人物位置。在未按下快门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快速选择拨杆来调整对焦选择,但是相机默认会优先对准注册人物。
这样在拍摄体育比赛时,比如我们要拍摄特定球队或者特定球员时,对焦就能优先对其进行对焦。

使用人物注册优先时,按下快门钱,对焦会优先锁定注册人物
对于动作优先,这里有个使用前提,就是必须使用电子快门,使用机械快门或者在视频状态下是不具有动作优先识别的。

动作优先主要作用于: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运动
动作优先不需要我们进行手动操作,相机会通过人物的动作信息,也就是通过识别关节动作,自动识别当前具有带球、射门等动作的球员。因此对焦时会优先去对正在做重要动作的球员。

动作优先下,会优先识别带球的队员
在注册人物优先与动作优先的二者优先级上,两个功能可以同时开启,但是开启后动作优先的优先级要大于注册人物优先。这样可以保证虽然我们会针对性拍摄特定球员,比如我们想拍西班牙队,但是当法国队姆巴佩射门时,相机依然会对姆巴佩进行对焦,避免错过体育场上最精彩的画面。
在对焦上这台相机还有很多升级,比如弱光对焦提升至-6.5EV,可以通过眼控对焦选择对焦点等等,这里就不做一一介绍了。
·连拍表现:30fps无黑屏连拍,果冻效应大幅降低,电子快门完全可用
对于连拍表现来看,大家比较直观可以看到的就是这台相机具有机械快门12fps、电子快门30fps的连拍速度。而且拍摄时,借助于CFE-B型卡,可以实现高强度下的长时间连拍。但是这些基础内容在这里就不做展开了,笔者想重点说以下几点:
这台相机采用了背照堆栈式传感器,因此30fps下电子快门连拍的果冻效应大幅降低。虽然作为高像素机身,它的果冻并不像EOS R1、R3那么的少,但实际照片的可用度已经有了大幅提升。我们在测试中可以看到,这台相机拍照时虽然还能看到极其轻微的果冻出现,但是对于实际画面来说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了。因此我们也用这台相机拍摄了很多赛车比赛的照片,拍摄时全部使用的是30fps的电子快门连拍。

30fps电子快门拍摄,佳能EOS R5 Mark II的果冻非常少

30fps电子快门拍摄,佳能EOS R5 Mark II的果冻非常少
从照片看,不管我们是使用摇拍还是高速快门拍摄,这台相机电子快门连拍时果冻都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使用这台相机拍摄航空、赛车等对果冻要求较高的画面,完全不用担心果冻效应会影响到画面。
第二点,借助于堆栈式传感器,这台相机读出速度有了大幅提升。因此相机在30fps下依然是14bit的RAW格式,而不会因为提升速度而降bit输出。因此相机高速连拍下画质表现依然是非常给力的,高感控噪优秀,而且实际的宽容度表现相当不错。

凭借14bit RAW格式,连拍时这台相机拥有更好的后期空间

30fps的高速度,更能捕捉到精彩的瞬间
这台相机在使用电子快门拍摄时,也支持预拍摄功能,可以记录按下快门前0.5s的影像。因为相机对焦优秀,基本抬手就能完成合焦,因此预拍摄的实际使用效果相当不错。

例如拍摄过弯场景,使用预拍摄更容易捕捉到沙尘飞起的瞬间

使用预拍摄也能拍摄到一些突然出现的意外情况(177号赛车与666号赛车在弯道发生擦碰的瞬间)
·防抖再次提升:8.5档 协同防抖,超越以往
在机身防抖性能上,这台相机通过提升算法,实现了镜头+机身协同8.5档的防抖效果,相比于以往的8档防抖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比如在测试中我们使用70mm拍摄,在完全凌空手持的状态下很轻松就能实现1s以上的稳定手持拍摄,而且成功率可以超过90%。所以对于实际拍摄来说,R5M2在防抖性能,包括中长焦镜头的防抖表现上有了进一步提升。

EOS R5 Mark II 70mm 1s手持拍摄

EOS R5 Mark II 1s手持拍摄100%细节放大
在防抖上这台相机也支持对边缘部位的防抖检测,使用广角镜头拍摄风光时,可以更好保证整个画面区域的清晰。
·视频提升:散热大幅优化 性能全面像Cinema EOS看齐
文章最后一部分内容,为大家简单介绍这台相机在视频性能上的表现。
这台相机在视频性能上有了全面的升级,不论是8K 60P视频的规格提升、机身散热表现优化还是视频编码与色彩管理上,都融入了很多Cinema EOS也就是佳能专业视频系统的基因。
首先对于大家关注的散热表现。这台相机本身增加了散热风道,而且可以配合散热手柄使用,使用散热手柄时对于常见格式比如8K 60P、4K 60P都能实现超过2小时的稳定拍摄。
这里需要说明,这台相机不使用散热风扇下,也能实现长时间的拍摄。这里测试温度为23度,是比较常规的温度,鉴于目前国内正处于三伏天正值盛夏,我们也在极限环境下对相机进行了测试。

34度下进行视频散热测试
在34度的测试环境下,相机不使用风扇,使用 XF-AVC S 422 10bit 900Mbps码流的4K 60P视频拍摄。在设定自动关闭电源温度为标准时,在34度高温下,不打开翻转屏可以拍摄大约24分钟左右。

在34度天气下,在标准模式下,可以拍摄高规格4K 60P视频接近25分钟
在结束后,我们将自动关闭电源温度设置为高,不进行散热直接热启动,依然可以连续拍摄视频至电源关闭。

使用自动关闭电源温度为高,在热启动下可以持续拍摄到电池没电,而且温度提升并没有出现黄色预警
从数据来说,这说明这台相机的散热表现相比于上一代是有较大进步的。如果大家使用标准温度,对于温度的感知还是比较灵敏的,是一种对器材保护性比较强的使用方式。如果大家本身为视频工作者,使用高这一档,可以实现更长时间的连续拍摄。
对于其他视频方面,这台相机使用了更为科学的XF-AVC S和XF-HEVC S视频文件系统,大家可以更灵活的选择码流、编码码流、帧内或者帧间压缩格式。这种方式也更适合现在的视频后期工作流程,而且相比上一代也保留了SDR普通色彩模式下的422 10bit这一选项。

EOS R5 Mark II使用XF-AVC S和XF-HEVC S系统文件,拥有了更灵活的选择
另外,这条相机也有着与Cinema EOS相似的图像色彩管理,而且相机而言加入了C-Log 2伽马曲线,相比于C-Log 3可以获得最高16档的动态范围,拥有更大的视频后期空间。

这次采用了与Cinema EOS接近的色彩管理
当然对于普通的摄影爱好者,C-Log 2本身也需要更多后期基础,因此大家依然可以选择相对简单的C-Log3曲线,这样可以更快速的进行后期调整。

C-Log 2无还原

C-Log 2 套用Lut还原

Clog2整体动态范围更宽,可以保留更多高光和阴影细节
对于视频拍摄来说,这台相机除了增加了8K 60P RAW这一高规格模式,现在大部分工作室依然主要以4K分辨率为主,这台相机增加了4K 下的SRAW模式。这样为大家提供了可以带来更多后期处理空间,但是尺寸相对较小、后期较为容易得处理格式。在SRAW下,相机最高可以支持到4K 60P的分辨率,具有很高的可用性。
·总结 全面超越 诚意十足的R5M2
评测的最后,为大家总结下佳能EOS R5 Mark II这台相机的性能表现。这台相机是一台性能优秀,功能非常全面的全画幅微单相机。
R5M2有着极其优秀的动态捕捉表现,在对焦、连拍与视频性能上相比于上一代有了巨大的提升。特别是对于视频工作者来说,这时一台系统更加科学、后期更加快速的优秀机身,有这超规格的视频拍摄能力,以及更快速的视频后期流程,可以大幅提升视频的拍摄与剪辑效率。
对于普通的摄影爱好者来说,佳能这台相机也拥有极为优秀的静态画质,而且优秀的对焦与连拍表现,也让使用这台相机拍照变得更加容易。大家可以不用纠结于如何对焦、如何设置,依赖于机身出色的自动识别性能,就能拍出精彩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