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治疗冰箱癌症

楼主(2024-08-19):
冲着之前用过某牌热水器、洗衣机耐用又不坏还售后很给力,又买了词牌子这个冰箱,结果先是变温室时不时食物变软,因为不太影响使用就对付用了,然后就是开门显示消失压缩机咔咔停转,立即请来售后,给换了一个新门~售后给力就是好!!
然后就是门封条破碎,还是立马请售后~但是售后说门封不在保修范围内,若要修需要80元差费+百十元门封成本,真是给力的售后!!!我自己买条子自己修省了百十元。
这次是果菜盒边上结冰,查一下保修条款期限已过,

怎么办?开背?挖胆?弄不了~据说属于癌症~产掉冰坨继续用,可是昨天放在盒里的鸡蛋冻裂了,看来癌症不治也有危害,那就治一下吧~就是把快递的保温袋子扯一块,糊到长冰的部位,周边用快递上粘的不干胶带贴上

过了两天,盒子里鸡蛋没有再冻裂,结的冰坨也不大~~~~

网友A:
我家的也是,就这个地方结冰,抽匣有时候拉不出来...到现在也没解决,排水管也没堵,抽匣底下还一层水.....

网友:
这个处理起来麻烦,将就着用!

网友:
我有个冰箱是冷藏室左下角经常结冰。

网友:
中医狗皮膏啊

网友B:
弄个风扇对着那边吹,变成风冷。

网友:
感觉结冰还是门封的问题。

网友:
换新解千愁

网友:
啥牌子的

网友:
用屋顶防裂防水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也是,就这个地方结冰,抽匣有时候拉不出来...到现在也没解决,排水管也没堵,抽匣底下还一层水....{:019 ...

其实这样的还是冰箱门框密封圈的问题 密封不严,一直在强加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风扇对着那边吹,变成风冷。

据说这也是治癌之法,就是果菜盒里面没有空间按风扇。

网友C:
排水问题。。。直冷冰箱只要内壁有水就是会结冰的

网友:
看起来处理起来也不复杂,有材料就好办。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再仔细检查门密封条,

网友:
什么牌子,扬扬名

网友:
冰箱还是风冷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水问题。。。直冷冰箱只要内壁有水就是会结冰的

冷藏室制冷板在箱后壁内,制冷时后壁结霜,停机是化水流到压缩机顶部的水盒里,蒸发给机器散热,而果菜盒处于后壁集水槽之下,不会有制冷也不会结霜结冰,现在结冰的部位在果菜盒左后侧连带下面一部分,鉴于果菜盒下面的变温室有时食物变软,估计是电磁阀异常,而电磁阀正好位于结冰部位的保温层中,电磁阀异常节流导致冰箱内胆结冰~这只是猜想,需要破拆后才能确认。

网友:
买过伊莱克斯,用了20年,就是门子烂掉了,开起来不顺溜了上下两开门,嫌小了

后来换了奥马四开门,开始用还算好,还给同事推荐了,
同事说声音大,我放厨房间,大不大不知道

就是塑料件不耐用

门挡板也是自动裂了

接水盘也自动粉末化了

胜在价格便宜,一台抵3台,想着接下来再买就买冰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