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小米100瓦车充做一个外壳(更新)

楼主(2024-08-19):
    某日心血来潮,从某宝商家买了5个小米100W车充的板子,研究价不包好。

    查资料型号好像是CC07ZM,这是原外壳型号参数。

    经过筛查,有两个好的,另外三个不是缺件就是爆芯片,捣鼓半天也没能修复。现将研究过程中拍的一些内部芯片照片上传,以供参考。

    书归正传,买的是裸板,要想在车上使用,必须给它弄个外壳。首先底部插入点烟器部分,找了个以前装灯条用的pvc管,测直径差不多。

    比一下长度,截取一段。

    本来上部粗的部分计划加热扩孔,后发现直径大太多,不可能扩得出来,就又截掉一点,只留底部的那段长度。

    开俩小窗,露出两边的弹片。

    上部材料另寻。找到一个废弃的打气筒,直径差不多,还是铝合金材料。

    割刀割取一小段。

    打磨平整,弄块塑料片堵上粘牢。

    扩孔,直到能插入那段pvc管。然后粘牢。

    装入充电板试试。注意要用硬质薄塑料片带进去。

    挡板,找一块茶色亚克力板,剪成圆形。

    开窗,A口和C口。请忽略我的手工。

    黏上挡板,顺眼多了。

    插车上试试。

    自己做的C TO C线,没芯片,只是把电源、数据和CC1端连在一起,共5线。空载亮白灯。

    轻载亮绿灯。

    中等功率亮蓝灯。

    重载亮橙色灯。

   我的红米12note pro可以开启55瓦快充,实测大约30瓦功率。100瓦没设备测试。

    更新:买了条成品C TO C线,内有E-Marker芯片,在我手机上可以激活67瓦显示(手机快充的最大功率),不过实测充电功率还是30瓦上下。终于没人见人厌的毛毛了。。

网友A:
这手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怎么样?

日常应用感觉还可以,不玩什么游戏。

网友:
这手工,很可以啊

网友:
好手艺,比我手残党厉害多了...

网友:
做工不错,链接分享一下吧

网友:
你这外壳堪比3D打印的一样合身
我是买了个60W的快充,但实际只能到20W,因为电瓶是12V,快充需要20V以上
不过20W也够我用了
还有你这根毛茸茸的充电线看着真不舒服

网友:
这手工  确实腻害

网友:
外壳上面标注的很清楚,两口同时输出最大功率68W!

网友:
我也买了俩  一个点不亮 另一个 连接处的锡弄不下来 搁置了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做的真好;话说,捡漏的人都是不一般的人,懂理论,会实践,会维修,值得学习。

网友:
最近在跑单,经常上午跑完下午没电,都要回去补电,之前的飞利浦只有18瓦,而且好像功率有点虚,很难充上去。想着要不弄一个33瓦?

网友:
太牛了,有模有样的

网友:
外壳做得不错

网友:
外壳做得不错,近乎完美了。

网友:
小米的车充不便宜啊。拣对了。

网友:
差一道抛光工序

网友:
淘宝一个不包好坏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