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手机液晶屏是漏液了吗?

楼主(2024-08-19):
一部退役的手机液晶屏发现顶部有一坨黑色长条不知道是不是漏液了。

网友A:
我有个psp也是,好几年不玩了,想拿出来玩一开机屏幕都是竖条......东西都是放坏的.

网友:
不严重就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psp也是,好几年不玩了,想拿出来玩一开机屏幕都是竖条......东西都是放坏的. ...

现在感觉液晶屏时间长了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B:
是的,老化或者挤压造成的,也许用段时间还能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psp也是,好几年不玩了,想拿出来玩一开机屏幕都是竖条......东西都是放坏的. ...

谢谢分享,psp1000正好改ips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psp1000正好改ips屏幕

我那是2000,现在不玩了,外壳老化了,电池饿死了,也就按键+主板是好的,维修还得花钱...

楼主:
只能这样了,用来刷短视频影响不大更换屏幕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老化或者挤压造成的,也许用段时间还能恢复

挤压倒没有过应该是老化了,以前有一台液晶显示器出现过亮点后来自动消失了。

网友D:
我电脑屏上有两个长条

网友E:
看起来像是液晶老化了

网友F:
拆下来看看,估计是老化

网友:
晶液漏了吧

网友G:
感觉是松了导致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电脑屏上有两个长条

我的液晶电视也是出现了长条之前在保修期更换了一块屏幕现在又出现了一条,不过因为是42寸的4k电视不是近距离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是松了导致接触不良吧

是漏液了而且还会流动的现在又向右边移动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像是液晶老化了

应该是老化了以前经常刷短视频机身挺热的可能加速了屏幕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下来看看,估计是老化

看了网上有修复漏液的方法,就是要拆开用胶纸把漏液沾掉然后放进屏幕除泡机再处理,自己没有这机器拆了也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