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免焊接头入线口太小,同轴线太粗,线没法穿过去,该怎么办?

楼主(2024-08-19):
后盖是金属材质的,这种孔有办法弄大一些么?
怎么弄?
后盖挺小,切割起来是不是不容易

网友:
换个思路,把线弄细一点

网友:
用角磨机把后盖孔那里打磨一下。。。

网友A:
切掉一圈就行了

网友:
我感觉还缺个弹性环,用来在里面顶着屏蔽网接触

网友:
线皮环切手术

网友B:
把线外皮剥掉,或者用电磨把后盖切掉一圈,再或者把后盖烧红,然后找根铁锥撑大,或者加热后把线硬怼进去。

网友C:
从这里切掉不就可以拓宽了吗?

网友:
用尖嘴钳看看能不能扩孔
不行的话就只能切掉一截 或者把线的外皮剥掉换成热缩管

网友:
不是一一家人啊,音视频插头,射频线缆,不搭调,所以进不去。
实在想用,就割了,最好还是换个好点的莲花头,有大口径的

网友:
环切手术就可以

网友D:
切割会造成内芯漏出,不建议。要么换头或要么换线。实在不愿意,可以考虑尾端切十字槽,再用卡簧钳扩孔,估计还可以凑合用。

网友:
先用什锦锉将孔修一下,把线切成斜口插入后再修整接线。

网友E:
打磨机打磨掉尾部一点就可以啦!

网友:
找个比线粗点的钻头把空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掉一圈就行了

怎么切?好像挺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割会造成内芯漏出,不建议。要么换头或要么换线。实在不愿意,可以考虑尾端切十字槽,再用卡簧钳扩孔,估 ...

这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线外皮剥掉,或者用电磨把后盖切掉一圈,再或者把后盖烧红,然后找根铁锥撑大,或者加热后把线硬怼进去。 ...

把后盖烧红,然后找根铁锥撑大会破坏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这里切掉不就可以拓宽了吗?

金属材质,用什么切呢
是不是需要一个夹具?用什么夹具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磨机打磨掉尾部一点就可以啦!

用脚踩住接头,然后切另一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