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样的纸张受潮粘连的情况什么方法能有效处理

楼主(2024-08-19):
资料受潮发霉粘连一块了,有什么好方法快速弄干分离

网友:
我们这里有个专门的档案室装了3个抽湿机,档案室在一楼离海边也就500米不到....那氵真多...

网友:
挺严重的都发霉了。

网友:
这-----应该没得救了吧

网友A:
先烘干,然后拍打震动试试能不能分开。

网友:
啊这个……好像很难处理啊
2L的和俺们之前的情况类似,只不过俺们就一台除湿机,和海边直线有二里地的样子。

网友:
单位搬到东三省,

网友:
无纸化任重道远啊

网友:
南方除湿很重要。以前不知道,现在家里三台除湿机。就是夏天开空调可以除湿。

网友:
据说冷冻可以除湿

网友:
烘干再用东西拍打试试

网友:
字还能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烘干,然后拍打震动试试能不能分开。

干了以后更难弄开,粘的更结实了,特别是有的页面打印的碳粉比较多的话

网友:
这个很难处理。

网友:
烘干先,然后搓一搓边缘看能不能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