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利用休息日 拆洗LG滚筒洗衣机

楼主(2024-08-19):
休息天,家里没有人打扰, 决定拆洗买了多年的LG滚筒洗衣机, 听说里面特别脏!
上图!不停忙活、 清洗 、擦汗……! 满手留下一道道伤痕 一道道血印

楼主:
洗了无数的脏水  泡了三个小时  一堆的水垢 尤其是内筒的加热部分 水垢最多  用热水溶解 用一字起子不停的刮  总算把筒洗干净了(当然做不到百分百干净!)后来一步步装上 多了2颗螺丝 还有一块铁皮 应该是出水口挡杂物的铁板  开机洗衣正常 甩干却嗡嗡响 是哪里没有装紧导致的噪音???

网友:
图不少,如果能有说明最好了

网友:
看起来不是非常脏,是不是没有拍照

网友:
还以为洗烘一体机是热风烘干呢,原来是加热棒

网友:
也有台约10多年的LG滚筒洗衣机,应该也是很脏,但不敢拆,怕装不回去

网友:
如果能有说明更好了

网友:
也不脏的啊

网友:
这种程度算不上脏了啊

网友:
我家的也是海尔滚筒,也知道里面很脏,不过懒得拆洗了,眼不见,心不烦,假装内筒很干净就是了!

网友:
这种洗衣机清洗太麻烦

网友:
滚筒洗衣机太麻烦了,一般家庭不适合用。

网友:
这个要找个地方大点。慢 慢 拆!!!

网友:
这洗衣机拆装的工程量挺大的

网友:
滚筒洗衣机洗衣不伤衣服,但维修和清洗比较麻烦,费用也比较高,不过在城市里用比较节省地方,在农村还是波轮的比较好,就是费水些,

网友:
就是闲的**,洗的太干净了,破坏了原来的动平衡。慢慢用用就好了

网友:
甩干嗡嗡响的响声比原来没拆洗前的响声大不大?

网友:
洗衣机想得到的里面会比较脏,但拆洗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