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论坛首拆韩国产EZ DM-313自动挡万用表,带LoΩ功能

楼主(2024-08-19):
这几天闲着没事,淘了几个比较冷门的万用表,刚才新老站搜了一下,之前有人卖过这个表,没有人拆,今天拆一个。
该表使用TC815芯片,貌似这个芯片国内很少使用,网上搜了一下,放上几张介绍的截图大家看看,功能都差不多,有个比较感兴趣的是LoΩG功能和数据存储功能MEM。电阻测量时显示也很奇怪,都是显示1000这样的字样,不过测量数值显示的还是比较精准的,电压档和电流档都可以使用。
目前表使用正常,就是二极管档位开机就有底数2.36v,查了保护电路没问题,用另外一个万用表测量貌似是二极管档位的输出电压。有知道的大佬请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这个就是LG生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LG生产的吧

应该是的,我看这个型号有好几个厂家名称,LG的好像是glodstar、eZ这个不知道是啥厂?

网友B:
二极管档位开机就有底数2.36v,这个是正常的。
显示的是测量二极管的开路电压。
接上二极管,就显示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档位开机就有底数2.36v,这个是正常的。
显示的是测量二极管的开路电压。
接上二极管,就显示二极管 ...

谢谢指导,受教了。测量二极管是正常的,就是开路有底数,我以为是坏了呢。

网友C:
一般开路显示的是OL,像这样直接出电压的少见。

网友:
这个表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开路显示的是OL,像这样直接出电压的少见。

是的,欧姆档位显示也有点奇葩,显示1000,一这个数字呢闪烁不停。

网友:
microchip的主芯片很少见啊

网友:
中规中矩不错啊

网友:
做工一般吧

网友D:
用的是9V电池吗?

网友E:
这表好像就是国产的。

网友:
做工挺规矩的

网友:
这种表少见,值得收藏

网友:
第一次见,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
自动挡坛内淘了一个 品牌不认识  随附的说明书也丢了  有机会拆开给大家瞧一瞧 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9V电池吗?

是的,用的9v叠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表好像就是国产的。

搞不懂呢,后盖标签上面写着made in 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