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速超过50就算机动车了,那么25以下电瓶车和50以上电瓶车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4-08-19):
是不是构造完全一样,

只是电压的区别么

听说25以上每年还要买保险,前几年是不是不需要

网友A:
25以下的玩具厂就有资格生产,25以上的就需要摩托车3C生产资质!

网友:
续航里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以下的玩具厂就有资格生产,25以上的就需要摩托车3C生产资质!

25挺快了,不算玩具吧

网友:
制定的标准不一样。

网友B:
25的大多是48v供电,350-400w电机,控制器功率也小,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
一个没超标,一个超标了不能上牌

网友C:
摩托就得按机动车上路那一套考核灯光、刹车等等全套GB/T34590里的硬件标准,同时还要挂牌和保险。
25以下的车没这些要求,成本立刻低下去一大截。

网友:
应该算是电摩了吧,国标25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5挺快了,不算玩具吧

卡丁车就是玩具车,卡丁车就是玩具车,

网友D:
25以上的需要驾驶证才能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托就得按机动车上路那一套考核灯光、刹车等等全套GB/T34590里的硬件标准,同时还要挂牌和保险。
25以下的 ...

25以上车体会更加牢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的大多是48v供电,350-400w电机,控制器功率也小,不知说的对不对。

25以下电机多大功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以上车体会更加牢固么?

一边是要考试,一边是不用考试,我觉得不能信资本家的良心。

网友:
25以下不用驾照  25以上算电摩  要驾照  牌照也不一样的   车速高的  刹车自重标准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边是要考试,一边是不用考试,我觉得不能信资本家的良心。

电瓶车考试是直接去考试?还是要跟教练学几天再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以上的需要驾驶证才能骑了

25以下的车子,提高下电压,是不是速度马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