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卡刷BIOS黑屏恢复维修方法-万能不开机均可

楼主(2024-08-19):
1.准备工具《离线刷BIOS设备》

2.下载正确的显卡vbios文件放内存卡里
3.免拆夹子连接芯片bios芯片
4.按刷入按钮
5.维修完毕,显卡装机测速

网友:
正确的bios文件在哪里去下

网友A:
关键是离线的刷bios设备从哪儿弄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个将显卡bios刷入主板bios,只限制是N卡,开机前几秒是没有显示的,过了几秒,加载完成,就能正常显示,以前破显卡就用这个方法玩的。进系统后没有影响。前提是你得有个PCI显卡用来亮屏刷BIOS进主板。当时感觉能搞出这个来的真的是个天才。

网友:
还有一种是,用老的显卡,PCI显卡开机进DOS,然后对N卡A卡刷BIOS进行修复,很容易。这种事,一般我只收个手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离线的刷bios设备从哪儿弄

你就不能去搜索一下吗

网友:
刷BIOS的确有危险,需要前思后想把过程分析透了再下手。

网友:
这个烧录器是自制的吗?资料能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