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工具箱里面小工具太多,很乱,经常找不到东西,怎么办?

楼主(2024-08-19):
找中心冲找了好久,

差点准备把整个箱子倒出来找了
各位的工具是不是也很乱,找起来是不是也非常的麻烦
工具怎么放比较容易找到呢

网友A:
习惯就好了,目前没有好办法,出去干活就怕工具不够用

网友:
别提啦,我的线材,工具,零件怎么整理都是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就好了,目前没有好办法,出去干活就怕工具不够用

这个是家里的工具箱

网友:
有分层的工具箱啊,搞个大的

网友:
用工具箱分类,不过偶尔使用一次,就乱放了。

网友:
我有3个工具箱,工具按使用频率存放,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里面放小盒子分类

网友:
习惯就好了

网友:
你这照片是用座机照的吧

网友B:
同样困扰,整了一个多层工具箱

网友:
小工具用盒子放一起。

网友C:
电子件就买了那种小抽屉盒子来存
大的锯子,锤子等各种五金工具,买了三个工具箱来放,还好。不过也经常是东翻西找的

网友D:
学学5S管理,找面墙挂起来,做好标识,用完放回原位。

网友:
多买几个箱子 分类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学5S管理,找面墙挂起来,做好标识,用完放回原位。

你家有这样的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件就买了那种小抽屉盒子来存
大的锯子,锤子等各种五金工具,买了三个工具箱来放,还好。不过也经常是 ...

你的工具箱可以叠在一起么?
我的箱子好像不能叠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困扰,整了一个多层工具箱

我这个是3层工具箱,还是非常乱

网友E:
你可以试试买这种箱子相对来说翻找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试试买这种箱子相对来说翻找容易一些

这种箱子有几层?怎么看起来像旅行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