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烧了个电阻,报AFE故障

楼主(2024-08-19):
烧了个电阻,报AFE故障,请问有TT6020HDVT此保护板的能不能看一下背面R135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A:
好像这个故障是前端检测芯片故障     不过这个电阻看起来像是一端来着B+的电池组正极  另一端是降压管  所以应该是一个小的阻值的电阻

网友B:
阻值:1R00   见图。

楼主:
1欧的话感觉就是个保险电阻?

楼主:
短接可以吗(´;︵;`)

网友C:
先量一下电阻后端电路有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量一下电阻后端电路有没有短路

是我不小心短接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1R00   见图。

论坛互助气芬很浓,这么快就就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个故障是前端检测芯片故障     不过这个电阻看起来像是一端来着B+的电池组正极  另一端是降压管  所 ...

AFE-Analog Front End 模拟前端

网友:
太热心了,神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