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mbr分区好,还是gpt分区好?各位给笔记本装机,喜欢用什么分区?

楼主(2024-08-19):
mbr分区的可维护性是否比gpt分区好很多?

可是新版的windows,装机的时候为何不能选择分区类型

网友:
系统盘无脑GPT

网友A:
新版Windows已经不支持mbr分区做系统盘了

网友:
区别不大,感觉不出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Windows已经不支持mbr分区做系统盘了

如果硬盘分好区的,好像也支持mbr

网友:
mbr省事,两者之间感觉没什么区别。

网友:
gpt 是新分区形式,多用在几T硬盘上,就是几千G容量。

mbr主分区引导,适合旧款系统和硬盘。

你想想,旧系统可能不认识新的GPT分区,所以维护上来说,mbr比较大众点,兼容好点。

网友:
现在当然应该用gp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硬盘分好区的,好像也支持mbr

做数据盘当然可以,是可以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数据盘当然可以,是可以识别的。

系统盘用mbr是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盘用mbr是不是更好?

大家都说了,gpt更好。

网友:
容量小的就MBR吧

网友:
MBR不支持了,很多限制

网友:
小于2T的都用MBR,大于2T的都用GPT

网友:
MBR分区主要是不支持大于3.5T的盘,没办法只能用GPT,你的盘小于这个数,用MBR兼容性更好

网友:
bios legacy 用 MBR,  EFI 最好是 GPT

网友:
容量小于2T的硬盘建议用MBR格式因为兼容性更好,而容量大于2T的硬盘建议用GPT格式,最新版Windows已经不支持mbr分区做系统盘了。

网友:
bios legacy 用 MBR,  EFI 最好是 GPT,gpt的启动快一点点。

网友:
两者使用区别不大,看硬盘大小吧!4TB以上用GPT以下用MBR。

网友:
能GPT必须G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