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铁塔保护板质量好坏 电芯采集电压非常的不准

楼主(2024-08-19):
铁道保护棒有个通病,就是电芯采集电压非常的不准,甚至有时候能差几十毫伏左右,这是我买了好几块板,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不接电池加电直接上位机如果不为0V,那他采集的电压肯定不准!

网友A:
采集线的线阻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线的线阻影响

没接排线电压都不归零,肯定是有问题。

网友B: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事

网友:
总电压600多伏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事

那你还真得注意一下了

网友C:
不接排线的话,那你是不是直接给它接60-70V的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排线的话,那你是不是直接给它接60-70V的电压呢?

B+ B-加上50以上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