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更换电芯也是可以断电更换的

楼主(2024-08-19):
我的华硕笔记本已经用很长时间了,电池早已经不行了,但是平时基本都是连接电源使用的,电池损耗也无所谓,就一直这么用。
直到最近突然想起来要不自己换个电池吧,本来想直接买一块电池的,但是感觉不符合我的风格呀,然后就买了两块电芯自己更换上去。
先来看一下主角,ASUS的型号B21N1818-3电池,7.3V  32Wh

下面就直接扒皮

可以看到使用的是BQ40Z50芯片,这芯片很眼熟呀

再看一下电池反面

使用EV2400连接上电脑,引脚顺序在PCB上面已经标了,主要连接上GND  SMBD  SMBC三个
可以看到并没有自动识别到,意料之中,因为都是定制固件,直接手动选择BQ40Z50 R1

这里就可以看到电池的信息了,

可以看到电池已经循环了223次,健康度只有70%了

最重要的来了,BMS芯片是有一个SHUTDOWN模式的,在该模式下,芯片将完全关闭,包括供电,这种模式一般用在出厂后一直到用户手里,防止电池耗尽及保证安全。
这不就正好可以断电换电芯吗?芯片都关机了,还怎么保护。
在BQStudio的命令窗就有发送SHUTDOWN命令,在锁住的情况下要发送两次SHUTDOWN命令,

在发送两次命令后刷新一下状态,可以看到SDM标志位已经为1了,只需要等待一下,芯片就会自动断电关机了。

判断芯片有没有完全关机可以看芯片的PBI引脚有没有电压。
正常这个电压是稍低于电池电压的。

可以看到发送SHUTDOWN命令后该引脚电压已经没了,说明芯片已经进入SHUTDOWN模式断电了,就可以拆下电芯了。

查了一下,电池使用的是松下的NCA596080电池

把拆下来的两个电池测一下,内阻还都在40mΩ以内。

再测一下买的电池,内阻居然差不多,

下面就是将电池安装上去了,新买的电池尺寸是要比原来的短的,不过这也方便焊接。
先用胶带简单固定一下,焊接之前确认好电池极性。

确认都没有问题后就可以激活芯片了,只需要短接电池组的正极和输出正极就可以了。

再次用EV2400连接到电脑,可以看到电池并没有保护保护锁死,

到此换电芯就已经完成了,回头跑两个循环看看能不能恢复吧,当然,我估计是不行了,
因为循环次数的原因芯片已经限制充电电压了

后面有空再换个芯片用官方固件配置一下,或者有哪位大神知道密码可以告知我一下

网友:
这是用了什么软件进行的吧?

网友:
竟然能这样,牛屁...

--------------------

网友A:
这个芯片不能清零的吗?那更换电池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我之前更换APC UPS电池也是没有在软件内清零,误判以为电池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不能清零的吗?那更换电池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我之前更换APC UPS电池也是没有在软件内清零,误 ...

没有密码,清不了,改天直接换芯片重新配置

网友:
666,学习了,原来换笔记本电池这么复杂。

网友:
不是都能这样换的吧?

网友B:
两块电芯多少钱?比以前老本的18650的空间利用率高些

网友:
技术贴,这个要顶

网友: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这样成本可以低多少呢

网友:
管理芯片会根据电池循环次数,调整充电策略吗?

网友:
高手,学习了,以前换有些笔记本电池会锁死,后来各路大神想了好多妙招

网友:
厉害了。。。。不知道几次深度循环充放电后会不会校正容量?

网友:
上周给朋友的一台asus换电池,一模一样的电池,锁死不放电了,直接换了一个电池

网友:
如果不用软件断电,用最简单的办法直接换两块电池是不是就得锁死了?

网友:
这样换电芯第一次见,确实涨见识了,技术含量很高!

网友:
都有ev2400了, 可以放心大胆地玩

网友:
这个换个电芯,工程量比较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电芯多少钱?比以前老本的18650的空间利用率高些

两块电池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