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分享一个EXCEL的VBA

楼主(2024-08-20):
有看懂的没?这样的VBA真是办公利器,可以减少不少工作程度,提高效率
Sub test()
Set Rng = [A1].CurrentRegion '选择A1所在的的连续数据区域的范围
h = 40
For Each cell In Rng '对于区域中的每一个单元格
    If IsError(cell.Value) Then
        If cell.Column Mod 5 = 0 Then
            Cells(h, 4).Resize(1, 3).Value = cell.Offset(0, -4).Resize(1, 3).Value
            h = h + 1
        End If
    End If
Next
End Sub

网友:
上一个GIF动画演示图就好了

网友:
我是看不懂,尝试用手机AI模型弄了下,贴出来请大神看看AI的解答水平怎么样:

该段代码的用途是将数据区域中每隔4列的列数据进行移动到新的位置,每移动一次列数据,行号增加1。其中,Rng是当前活动单元格所在的连续数据区域的范围,h是用于控制新位置的行号。

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1. 定义变量Rng为当前活动单元格所在的连续数据区域的范围,使用Set关键字进行设置。

2. 定义变量h为行号,初始值为40。

3. 使用For Each...Next循环结构,遍历数据区域中的每个单元格。

4. 对于每个单元格,如果该单元格的值不是错误值,则跳过不做处理。

5. 如果该单元格的列号能够被5整除,则将该单元格及其左边3个单元格的数据复制到新位置,即Cells(h, 4)开始的位置,并将行号h加1。

6. 循环结束后,完成每隔4列的列数据的移动。

网友:
没看明白,感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看不懂来学习一哈

网友:
结合上方翻译,我理解的是这样:
11 12 13 14 15 21 22 23 24 25 31 32……
变成从第40行4列开始输出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也不明白这样有什么便利,被称为办公利器

楼主:
看来我们这个论坛的VBA没有行家呀,还是行家没出手?

网友:
日常工作中没有遇到过太复杂的应用

网友:
会VBA的话,有些工作确实能省不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