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解剖一个五极电子管

楼主(2024-08-20):
这个和6p1不一样,但也是五级管

什么是五级管

解剖开始,我也不懂,简单判断一下,外边,拆了一半的深灰色铁片
是屏极

里面是一层铁丝网,其实不是一层,是三层

支架是云母的,这是屏极

最外这层铁丝网是抑制栅极

拔出这层是帘栅极

抑制栅极

最里面这层是控制栅极

控制栅极

这白色的应该是阴极,涂的是发射电子的材料吧
里面有一个灯丝,

哈哈,这都是我猜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够祥细的,原理从书本中找,图文并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祥细的,原理从书本中找,图文并茂

哈哈,必须的

网友:
这种电子管我只有小时候见过……

网友:
小时候家了也有一部电子管录放机声音还蛮好听的。

网友:
多栅极管,除了灯丝极外,还有五个脚

网友B:
是坏了才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坏了才拆的吗?

是拆了才坏的

网友:
砸了可惜

网友C:
我也有好几个,一直想拆可舍不得

网友D:
小时候不懂事,不知道是啥,这玩意儿砸了不下几十个,就为了要那个网,现在想想真败家...

网友:
搞不懂这些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不懂事,不知道是啥,这玩意儿砸了不下几十个,就为了要那个网,现在想想真败家... ...

哈哈,要一网打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好几个,一直想拆可舍不得

哈哈,舍得舍得

网友E:
罪过罪过,还是金栅丝,金贵呀

网友:
电子管性能良好,但就是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罪过罪过,还是金栅丝,金贵呀

哈哈,金的吗,让我给扔了,

网友F:
不拆不知道,一拆真奇妙

网友:
铁丝网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拆不知道,一拆真奇妙

哈哈,我也没想到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