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在服役的TPK电批

楼主(2024-08-20):
选择这个电批是因为用在PLC的端子螺丝上经常接线和拆线,反转只要轻触按键即可,速度在电源上有高低档,类似于HIOS品牌机,这是老式的电批,现在都手持的也方便,不过这台在工作台上使用也不嫌多。
    手持也有一把TD022D也在服役中,这台TPK是不用充电的在遇到长时间使用时就不舍得使用牧田。
  好用的工具 发烧友是不放过机会的,特别是经济差的情况下只能慢慢的留意攒机使用留下来。当然有钱人是不玩这东西的郁或直接买新。
也想有一把无刷的可惜还没有遇上,慢慢的攒机吧,这个先用着。

网友A:
该用的还是多用用,别当传家宝

网友:
哎呀,最终哦家里全是工具啊

网友B:
家用还是充电式的好,方便也不占地方,当然如果有比较大的工具台那这种工业的更好用。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工具。

网友:
我有锂电扳手,最大5牛米扭矩日常够用,否则用300牛米电动扳手能打轮胎螺丝.

网友C:
sansen2016老师,自称工具控,想必对工具情有独钟,最近想买一块钳表,能否给推荐一款,价格中档性能良好的,网上钳表多如牛毛,让人无所适从。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家用还是充电式的好,方便也不占地方,当然如果有比较大的工具台那这种工业的更好用。 ...

家用不是经常用,电池不用也要放坏了,我就是从咸鱼淘的无刷电批,自己配一个电源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家用不是经常用,电池不用也要放坏了,我就是从咸鱼淘的无刷电批,自己配一个电源用的 ...

我掏了个博世的GO1,自己换了个电池,用到现在一年多了,电池动力还是那么强劲,一般电池用个两三年问题不大,现在的动力电池也便宜。坏了再换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掏了个博世的GO1,自己换了个电池,用到现在一年多了,电池动力还是那么强劲,一般电池用个两三年问题 ...

博世的GO1不错,有机会也准备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博世的GO1不错,有机会也准备弄一个

GO1新手上手比较难适应,要练。

网友:
做工挺好的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nsen2016老师,自称工具控,想必对工具情有独钟,最近想买一块钳表,能否给推荐一款,价格中档性能良好的 ...

UT 201即可能测试交直流电压电阻,不用的时候注意把电池拔出,免得时间漏液表会泡液腐蚀报废掉。

网友:
多好的一个传家宝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nsen2016老师,自称工具控,想必对工具情有独钟,最近想买一块钳表,能否给推荐一款,价格中档性能良好的 ...

210 E或D就行,速度快,功能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nsen2016老师,自称工具控,想必对工具情有独钟,最近想买一块钳表,能否给推荐一款,价格中档性能良好的 ...

优利德UT203+   UT204+钳形表体积小巧,使用7号电池,功能足够用了,价格适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用的还是多用用,别当传家宝

+1,尤其是充电的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我都是用无线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