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宇宙著名电饭锅上的功能控制选择板上的芯片求助

楼主(2024-08-20):
接手一台宇宙著名品牌【福喜双红】电饭锅,通电无显示。

拆解以后发现电源线及其插座完好,电源板没有5V电压输出。

进一步检查发现68Ω陶瓷电阻开路、5.1V的稳压管Z3短路、标称18V实际是12V的1N4742稳压管Z2短路。其余的4个整流二极管D1~D4、继电器上的续流二极管D5、8050三极管Q2、电阻R3R4无恙,更换损坏的大功率电阻和两个稳压管,如上图所示拔下4线的负载连接端子,测量12V稳压管两端电压12.42V,5V稳压管端电压5.21V,正常了。

楼主:
带负载以后,5V稳压管端电压降为0.35V。

拆开功能选择控制面板,目视R9R11R12R13四个电阻炸裂:

焊开电阻一脚,测量发现1K的R11和 10K的 R13无恙,10K的R9断路、电阻身体上已经看不出标识的R12断路,R12挡住的线路板上的标识也看不清楚了。利用AI识别该控制面板,找到了网上的一张图片:

隐约可见R12和R9、R13一样,都是棕黑橙四环电阻,10KΩ无疑了,更换之:

楼主:
功能选择控制面板HF-YLG-A05,用四股排线与电源板连接,上图CN1接线端子,右上方是GND,朝左下看,剩余的3股分别接电源板上的三极管、高温保护开关、5V的VDD。

可见HF-YLG-A05上的14脚芯片的4脚接VDD,11脚接GND。我把这个磨掉了标识的14脚芯片拍照了一下:

我的求助是:这个芯片能是啥型号的?有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代程序的CPU,买不到的。只能换板

网友B:
换板是唯一修好的办法,去售后也是换板,

网友:
一看这个牌子就能想到,它会有售后吗?傍名牌的东西最可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程序的CPU,买不到的。只能换板

吻了一下度娘,有人说,

供电脚为4脚和11脚是四运放最基本的管脚排列方式,绝大多数四运放都是这样的,如LF347、LM2902、MC33174、MC33204、TL064、TL074、TL084、TLC27L4、TLC27M4、TLC2254、TLC2264、TLC2274、TLE2064、TLE2074、TLE2084、TLE2144、TLV2254、OPA4227、OPA4228、OPA4132等。

有没有可能,它就是简单的四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板是唯一修好的办法,去售后也是换板,

这种宇宙著名品牌,没有售后的,也很难找到对应的面板

网友:
一下坏了几个原件

网友:
烧的惨烈,白修半天,换板

网友:
阻容降压和串联开关稳压的电源电路、一旦失稳或损坏,会引起后面弱电主控损坏。

网友:
此芯片应该是单片机芯片,自带程序。

网友C:
除了可见的损坏可以修修,其他的建议买个通用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可见的损坏可以修修,其他的建议买个通用板子吧

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再采用通用板,谢谢

网友:
说起宇宙著名,三角牌不比它更著名吗?

网友:
我就是来围观一下宇宙品牌的

网友:
CPU还打磨?不给你一点机会

网友D:
现在AI都这么强大了吗,居然找到一模一样的板子,连生产周期都一样。个人分析这IC百分之一百是单片机,可编程序的。因为简单的运放,是不可能组成陈列按键功能。芯片确认坏了?现在是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AI都这么强大了吗,居然找到一模一样的板子,连生产周期都一样。个人分析这IC百分之一百是单片 ...

R12、R9都烧断了,芯片能完好就怪了。实测它们接的5脚对地电阻都接近 0 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