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电动车锂电84V9A充电器充电测试只能配好排插或插座难怪容易出事

楼主(2024-08-20):
电动车锂电84V9A充电器充电测试只能配好排插或插座难怪容易出事

老表出国后电动车就被我接手,留下了一组锂电和充电器。
最后跟着难卖,就把电池摘过来自己用了,也折腾过几次,不过也都是保护板故障。
适配的充电器。

背面参数,序列号遮住了,不公布。

我有没电焦虑,所以满电84V,一般用到70V左右,单电芯3.6V我就开始充了,充电功率可以达到686瓦。

换算下,4820的铅酸充电功率是180瓦左右,这锂电充电相当于3部4820的铅酸电瓶充电。

遂充电时,只要不是自己用过的排插,我都会5分钟后摸一下电线,看看有没发热、发烫。

网友:
优利德的功率计量插座? 不便宜吧

网友A:
家里用的热水器买的公牛最便宜的16A面板 通电就烫手换吧没烧坏呢 不换吧发热量太大有安全隐患  你这个充电器是几个脚的插头? 三个脚的就用16A的面板吧

网友:
84v电压不常见

网友:
随着现在各种快充的出现,充电高低压线材都要多留个心眼。特别是低压线材,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大电流的快充,老线材没啥问题。现在慢慢的换了更大电流的快充,老线材可能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烫”,安全起见还是需要像楼主一样多多关注一下,多次确认后在长期使用,能避免不少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用的热水器买的公牛最便宜的16A面板 通电就烫手换吧没烧坏呢 不换吧发热量太大有安全隐患  你这个充电 ...

功率计是3插的,充电器是2插的。
早年我家热水器是阿里斯顿的,可能才2000瓦功率,没烧插头,这次换的热水器据说3000瓦,烧了一次插头了,原来阿里斯顿自带的热水器电源线漏保也发烫。

网友:
就怕网上那种几块钱的排插。

网友:
72V锂电充电器   20串的

网友:
可以给84v电池组引出插座,接100到240v宽电压输入,USB快充手机电源,比非隔离USB转换器安全,不会直通烧设备。有的变频风扇也可以用,里面也是100到240v输入电源模块。

楼主:
20串大单体,满电82V多,因为不均衡。。均了几次也懒得均了。

网友:
输入线肯定可以,就怕充电器输出线虚标

网友B:
很少看见84v的充电器  7个电瓶?

网友:
充电功率686W,看来也不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少看见84v的充电器  7个电瓶?

亲,20串锂电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20串锂电哟。

哦哦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   明白了    谢谢

6个电瓶充满后包虚电也有85V左右,一个铅酸14V左右,拧一下油门虚电没了差不多在82-83左右吧。

网友:
我有个星恒服務锂电池用了二个月就不均衡了,最高和最低电压差0.12伏。第三个月保护板还坏了,换了个拆板的4.3.截止,截止后还有一节3.96.

网友:
800W的标称功率,电源插座插排至少需要能够长期工作在1000W以上,所以需要好插排座 。

网友:
老充电器质量比较足,现在新的都按标示电流打8折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新老的我都不太敢用,拆过好多个,里边的电路极度偷工减料,连完善的温控防过热都没有,我宁愿用明纬改的可调电源,调电位器限流也不会太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