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节能灯镇流器的零件手搓9伏升压

楼主(2024-08-20):
以前发现节能灯镇流器里能拆到些零件,带磁芯的电感,二,三极管,电阻电容,拆下来好像有用也好像没啥用,这不前两天折腾830万用表么,9伏电池比较烧钱,所以试着手搓一个1.2伏升压到9伏的小玩意儿,初步试验很好!

电路只需要4个零件,加上负载电阻算5个,想加背光只要串3个白光led灯珠就好

供体

手画的原理图,实际应用时,万用表芯片电源端需并联个10k电阻,可以再大一点,实际试验一下即可,我测试5.1k---100k都可以很稳定。加背光用3串的白led直接并联在芯片电源端,还能起电压钳位作用,确保电压不超

三极管用了8550,实际上用npn管一样的,只是二极管电容和电池极性反一下就好

变压器用节能灯镇流器拆的,拆下来一部分铜线大概4,  50匝,重绕上去,这样电感变成了变压器,匝数比50:  180,实际根据输出电压再调整,增减匝数就可以,输出电压高了就增加初级匝数,低了就减少初级匝数,调整到9伏到10伏之间。

测试时不便拍照,调整电压挺费事,需要减少初级匝数,拆几圈再接起来测,而且匝数比不一定跟输入输出电压比一致,这种单管自激的电路,电压会高一点。想完美的可以用低饱和压降的三极管加肖特基整流管,电容用cbb更好只要容量有个10微法就行,电解电容毕竟有穿透电流,静态不接负载也会有输出,我这个就是不接负载上电瞬间电压飙升到10伏立即停振,电压缓慢下降,20秒后到底了再次起振稳定输出10伏,推测是电解电容劣化漏电引起的。

实测用1.2伏镍氢,能升到9.15到10伏,带负载可以稳定8.5到9伏,输出电流8ma  ,消耗电流100ma左右,短路输出端电流70ma,输入端差不多80ma  ,此电路可以用在指针表和低端数字万用表,贵点的就不要试了,精度第一,直接上商品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