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解一个联想笔记本充电器插头解惑

楼主(2024-08-20):
手头有个联想笔记本的充电器,插头是圆插,里面有个针,不太理解针的作用,网上搜索了一遍,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724/8117016126002036.shtm,此文介绍,是充电器识别信号,于是拆开插头了解一下识别电路结构,但是拆开后,事与愿违,未能解惑,既然已经拆了,就发上来,懂行的人继续讨论下,以解迷惑。我拆的这个,中间针就是一根针,无任何的器件或线路连接。

网友:
专利针,用来申请专利骗资金的。你懂得

网友:
中间的针的确是空置的,猜想是一种接口设计专利

网友:
电路应该在充电器上面,我拆过HP的三针,应该是差不多的原理。

网友:
前几天在 51NB 看有人说过  ,用来识别充电器 W 数的    65  90

网友A:
我在老坛里有发过帖子。

戴尔的真是有线的,里面是一个单片机,2个脚,能传递充电器参数给电脑。

惠普和联想的一般没单片机,是通过电阻识别的。

网友:
跟着楼主学知识

网友:
谢谢分享,看帖真能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好想是识别充电器的吧

网友:
是不是90w的充电器?

网友:
联想方插头好像有功率检测,圆的不太清楚。

网友:
中间针上接有一个电阻,供主板识别电源功率。不用拆线,用万用表就可以在插针那头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老坛里有发过帖子。

戴尔的真是有线的,里面是一个单片机,2个脚,能传递充电器参数给电脑。

不是单片机,是单线通信识别芯片(通信原理跟18B20类似),充电器上的这个芯片只用来传递身份码,供电脑读取识别。批量生产的不值钱。
现在和他类似的很多,比方说小米净化器滤芯,用的是NFC识别,滤芯上的NFC芯片也是提供一个身份码。
还有迪卡侬衣服、鞋子标签,都是提供身份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单片机,是单线通信识别芯片(通信原理跟18B20类似),充电器上的这个芯片只用来传递身份码,供电脑 ...

学到了,之前专门量过联想Y9000的和Dell G15的,联想的没有信号,是开路状态,dell的有1V多的电压,我将Dell线剥开,把这根线剪断,就无法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
用了N多看,竟从来没想过个问题。。。。

网友:
联想很烦人,口子各种各样,我用过的就有这种接口,还有5525的,还有一种方口,现在总算统一成c口了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有没有用

网友:
内针是传递电源型号功率灯数据的协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