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早期的powerbay电力监测仪

楼主(2024-08-20):
现在的电力监测仪已经做到十几块钱包邮的水平了。这个09年近200大洋买的监测仪有什么区别,掰开看看。

外观比现在的大好几圈。

下面一半空间没有利用,只是个插座。

钢脚的液晶屏,比较耐用。

使用了一个变压器,加一个7805稳压

使用的ATT7027U主控芯片。

对比一下电压测试:

网友:
看着用料扎实的

网友:
一模一样的飘过…………

网友:
看来不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现在的降本减配了,还是以前的耐压,要不对不起两张多毛爷爷

网友:
两百多块买这个,楼主有钱人啊。

网友:
要说可靠,耐用,还是觉得以前的产品靠谱,尽管性能不一定比现在的先进

网友A:
可惜是碳膜按键触点,要是电路板金属膜更耐用。

网友:
成本应该比现在十几元的高

网友:
  比很多万用表强多了

网友:
还是老的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原来 的就是比现在的好多了,现在的大多数多是 电子垃圾。谢谢分享

网友:
变压器比直接电容降压耐用

网友:
早期做工还是挺扎实的。

网友:
做工还是挺扎实的。

网友:
08年的货,做工比现的好多了...

________________

网友B:
不懂问一下,那里面的两根线是不是有点细啊

网友:
挺好用的,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是碳膜按键触点,要是电路板金属膜更耐用。

电路板设计了焊盘,倒是可以加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问一下,那里面的两根线是不是有点细啊

是的,太细了,绝缘皮也有点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