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不知道啥牌子的好像5.0的挂脖蓝牙耳机!

楼主(2024-08-20):
东西是别人给的,有一只耳不响!

好像是中科蓝讯AB5357H,但是没有找到具体的参数,官网也没有看到这芯片!

有没有大佬知道他资料参数的!

抓包看是蓝牙5.0的,不知道是不是!

一边耳机坏了,电池那边可以拆开,板子这边暴力破开了!

不知道这东西能改啥!有没有配得起的直供的小喇叭!

网友A:
是哪边坏了,查找问题解决。

网友B:
我曾记得有人修过,去老站搜搜

网友C:
现在蓝牙真简单,这个是连音频功放都集成了吗?

网友:
有一个,爬山的时候,被树枝挂断一边,焊好 以后就不响了

网友:
没资料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边坏了,查找问题解决。

右边,我拆开看,发现他左右都焊在R+ R-的,他两边都有4个点两个R+ R- 两个L+ 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记得有人修过,去老站搜搜

不知道为啥我老站的账户密码不对,进都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蓝牙真简单,这个是连音频功放都集成了吗?

我记得在哪看到的还有更小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蓝牙真简单,这个是连音频功放都集成了吗?

蓝牙芯片里自带运放,驱动耳机没问题。连外围元件都不怎么需要,甚至不用外围元件。。但驱动喇叭就不行了。驱动喇叭就要加功放了。。

网友:
如果是单元坏了,就两边一起换

网友D:
这种低端挂脖耳机最容易坏

网友:
蓝牙耳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低端挂脖耳机最容易坏

我抓包看是5.0的应该不算低端吧!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改参数的,所以想看看这芯片是什么参数的!我没有拿出来量,两边耳机阻值是一样的!差不多,都是17-20Ω左右!

网友:
这款应该是挂脖蓝牙耳机,而且是双声道的,可以从R+ L+和R-  L-各接出音频线推耳机没有问题,如果接到音箱的输入端就是蓝牙接收放大器了

网友:
把左右都接一起

网友(2024-11-12):
我也有一个养小鸡兑换的差不多的耳机,原先的单元与电池都特别垃圾,换过一年多又坏了充电口部分,自己也不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