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裕兴一路数码遥控开关:YX-A001

楼主(2024-08-20):
这个是我家客厅灯里面的遥控接收部分,灯一直也没用遥控控制,都是直接按墙上开关,最近发现开灯经常不亮,有时候开一会不管它自己就亮了,有时候一直也不亮,把它去掉灯就正常了!看来东西越复杂故障越多!我分析应该是时间长了阻容降压的问题,拆下电容用论坛万用表测一下电容变小了!看看电路好像还挺高级的呢!也不知道频率是315还是433的,也不知大八腿是个专用芯片还是个单片机,看那个空八脚可能是24c02,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吧!把这个安我汽车上行不行!我汽车遥控距离都不到50米!

网友A:
电容原来的容量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原来的容量是多少呢?

图片不是挺清楚嘛,820000皮法拉嘛

网友:
汽车是滚动码,这是固定码。

网友:
这做工用料没啥大问题,质量绰绰有余,整好了继续上岗没问题

网友:
会不会容易坏啊

网友:
遥控灯用着方 便,就是遥控不常用

网友:
车上是12V的吧,这个220的能用???

------------------

网友:
距离远了其实不安全

网友:
遥控专用芯片,固定吗

网友:
阻容降压的电容不行了,已从820nF降低到390nF了,另外耐压DC400V太低,要更换为DC600V或AC275V以上的,否则这大胖子容易坏,建议查一查,修复后再上岗为好

网友:
加个继电器,试试能否增加一路控制。

网友(2024-12-10):
换成63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