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芯片PRT008C可以改锂电池供电吗

楼主(2024-08-20):
遥控吸顶灯上的遥控,芯片型号PRT008C电路板上没其他原件,本来是用两节7号电池供电的。正好手里有几个小锂电池,能不能改成锂电池供电

网友A:
当然可以啦  有什么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啦  有什么关系啊

那就好,我怕电压高了会烧掉芯片

网友B:
我晕,这个问题有点那个了;两节七号电池是3V,锂电池,单个是3.7V,充满是4.2V,你仔细想一想,是否可以代换?最好在线路上加一个1N4007,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晕,这个问题有点那个了;两节七号电池是3V,锂电池,单个是3.7V,充满是4.2V,你仔细想一想,是否可以代 ...

曾经烧过,还是问一下靠谱点。毕竟充满电比原电压高40%

网友:
加一个二极管能用。

网友:
直接淘宝买个调压充电一体模块,问题轻松解决

网友:
串两个4007没问题

网友C:
两节电池用一年,改这个有啥优势

网友:
用锂电池就找一片低功耗3V的LDO焊上去。

网友:
直接用,恐怕电压太高,要烧!,加二极管简单可降压使用,但二极管本身耗电,计算一下效率吧,不合算的,另外锂电池电压使用到低位阶段时,由于二极管的降压,遥控器就低电压不能再用了,必须再充电,即锂电池的使用时长较短,所以串二极管这种简单的办法不是好办法,本人绝不采用,而是搭建低功耗(低静态电流)的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节电池用一年,改这个有啥优势

一看你就不是正宗的拆客。弄这个主要图玩,就像钓鱼佬有钱买装备不如直接买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