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管子能做天燃气管吗?

楼主(2024-08-20):
上月发帖自己安装燃气管的帖子,得知不锈钢燃气管不适于室外用。就想到前些时间做个落地扇架子,在收购站买了两颗这种管子,攻好内外丝的,不知道干啥的就进旧货收购站了,数颗可以连成一颗那种,可能有上百颗。试想这管应可以在室外当天燃气管用,车去不好停,遂骑上两轮拉了回来,150元(2元1斤,老板每斤净赚1元,我是知道的,也不知新管是怎样价,不管了)。全程会自己安装,可能还要买点变头及管件,将从厨房走室外上房顶屋面下进至客厅,大概20多米距离。
小区天燃气主管预计这周完成,入户装表完成还要些时间,自己打算预备材料,等入装表后自己才在周末两天施工,最后刷漆。
请问这种管子能做室外燃气管吗?还望提提宝贵建议,谢谢了,上图片。

网友:
目的就是发图片,没实际意义。

网友A:
不是太懂,但是个人感觉这种螺纹并非管螺纹,无法做到好的密封,而且管壁车了螺纹导致外壁强度降低,无法可靠使用,如果要用于天然气,必须车管螺纹然后使用直接,确保安全可靠

网友B:
天然气含硫化氢和水汽,硫对碳钢管道有一定影响,如果是无缝钢管那基本无影响。但如果是有缝钢管(老式那种自来水镀锌钢管都是有缝钢管),由于焊缝和热影响区组织存在应力和高硬度,此区域耐腐蚀性下降,且焊缝可能纯在缺陷,相对来说没有无缝钢管耐腐蚀。如果是无缝钢管基本只需要做好外部的涂漆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懂,但是个人感觉这种螺纹并非管螺纹,无法做到好的密封,而且管壁车了螺纹导致外壁强度降低 ...

那除了缠生料带,可不可以再抹什么密封胶之类的。如果能管用10多年就可以了,因是6楼(顶楼)以后房子要卖,楼顶高了以后也不想爬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然气含硫化氢和水汽,硫对碳钢管道有一定影响,如果是无缝钢管那基本无影响。但如果是有缝钢管(老式那种 ...

因不懂哦,不知这种管子是无缝还是有缝钢管,这管子成色感觉是这这两三年生产的。有缝的是不是管子背上或里面看一条细梗,这管子好像没有,下班回去好好看下。

网友C:
小区天燃气管道正在施工,还是让燃气公司安装工用他们的管道来安装吧,私下和工头联系,给点钱。自己安装花钱劳神最后不给你供气损失更大

网友:
第一,户外走管需要无缝钢管,第二户外接口需要焊接,这么多接口基本是要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然气含硫化氢和水汽,硫对碳钢管道有一定影响,如果是无缝钢管那基本无影响。但如果是有缝钢管(老式那种 ...

要不还有一种土办法,那些工人还在别栋入户管道,我这栋还没来,因有7、80栋房。我拿去问下他们问下是有缝还是无缝,那我心里就有底了,如果请别人安装200元左右是搞不下来的,所以想自己干,感谢了。

网友:
安全问题不是小事,出了问题是要坐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不还有一种土办法,那些工人还在别栋入户管道,我这栋还没来,因有7、80栋房。我拿去问下他们问下是有 ...

户外走管的热胀冷缩率要比室内大很多,除了必要的沉降软过渡和总管入楼阀门外,全部都是焊接接管的,就是防止热胀冷缩漏气,你短短30米就要弄30多个接口,这接口大概比从燃气站到你家这一路的接口都多了!你觉得燃气公司看到了还能给你家开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户外走管的热胀冷缩率要比室内大很多,除了必要的沉降软过渡和总管入楼阀门外,全部都是焊接接管的,就是 ...

哦谢谢,好吧,亏几十块钱吧(一半费用),有空把那堆拿去旧货收购站吧。

网友:
洗洗睡,燃气管道只有燃气公司能施工,私接不给通气...

--------------------

网友:
私自安装燃气管道不安全吧?而且每年还有燃气公司来检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区天燃气管道正在施工,还是让燃气公司安装工用他们的管道来安装吧,私下和工头联系,给点钱。自己安装花 ...

感觉他们不干,没看到哪家他们安装到客厅的,他们只是在厨房玻璃钻孔进厨房装表(有些玻璃还被钻破裂,住户有很大意见,说大风吹玻璃掉下楼咋办)。花钱请他们搞可能也是估计行不通,我还想走房顶,又不想室内钻孔

网友E:
用天然气烤火不太好。电烤炉好些。

网友:
一根1M,接头太多了。

网友:
四楼讲的很有道理,别为了省钱,搞得事故出来,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天然气要专用材质的管子,至少是无缝管,其次是焊接,不允许一丁点泄露,管子外面防腐刷漆,准确地讲,不是油漆之类易燃物,而是保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天然气烤火不太好。电烤炉好些。

冬天就是电暖炉烤火,根本不暖和,天燃气烤火满屋热,要不是为了冬天烤火,要它天燃气何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