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厦新50寸液晶电视开机背光一闪就灭故障的维修

楼主(2024-08-20):
同事一台厦新Amoi  50寸液晶电视,开机后指示灯正常红转蓝,屏幕显示蓝屏后马上黑屏,指示灯仍为蓝色,一段时间后转为红色。

迷你主板,大约半张A4大小,电源与主控解码一体,集成度相当高,HDMI接口居然有3个。

这是一台组装机通用板,型号ST53RU-FP3,型号命名估计是基于主控芯片TSUMV53RUUL-Z1

主控:TSUMV53RUUL-Z1

回到主题,一闪就灭,初步判断背光输出保护。查看背光芯片为BIT3368

查背光外围MOS管,续流二极管,检流电阻,分压电阻等均无异常。

测量背光控制芯片供电约12V 正常,测背光开启控制3脚(EA)为2.67V,达到2V开启门限,测8脚MOS控制输出为0,说明此时芯片输出保护。既然外围没有损坏,再看背光升压输出有电容滤波(右一),对比左边电容的顶部略有突起,怀疑电容损坏造成滤波不良导致输出电压或电流异常而保护。

拆下,底部无异常

用同事的117C测量容量为OL

拿回家分别用289、UT60E、电桥测量,可见不同万用表因电容测量电路差异测坏的电容结果不同。(更正,仔细看了一下,最初贴图289测电容时采用归零功能后因为被锁定在1nF量程,不会自动切换量程,所以测量结果与117C一样显示OL,实际上289手动选择1uF量程测得0.144uF)

没有刚好的电容,用400V 47uF代替。

电容太大,将电容临时焊在背面,成功点亮,2个灯条串联电压102.9V。

拆掉无用的音频插座,没有704胶,用胶带将就固定。

完。
谢谢观看!

网友:
还好不是背光坏

网友:
经验丰富,仪器专业

网友:
不错不错,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电容微小异常都发现了,不错

网友:
好技术,好机器

网友:
修过几台电视,都是电容露馅的,还遇到CBB容量掉的严重的。

网友A:
我有台tcl也是没有背光,大师能指点一点吗

网友:
这个真的很意外

网友:
新型主板集成度都相当高,尤其是电源都在一起的。还有模拟电视的天线接口后面的高频头更小。

网友:
好技术,好思路。

网友:
能快速定位故障点都是好手艺!

网友:
电容怀孕了
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不认真仔细还真发现不了这个坏家伙

网友:
思路清晰,手到病除。

网友:
遇见莫名奇妙的先把电容测一下,不行就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tcl也是没有背光,大师能指点一点吗

按我的思路先查背光驱动有无输出,无输出,细查驱动电路,输出正常,就查背光LED,前不久,修复了一台小米液晶电视,也是无背光,不过检查岀来是LED损坏,整体更换LED灯条修复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