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解决铁塔拓邦保护板自耗电大问题。

楼主(2024-08-20):
最近在*鱼上买了一块铁塔换电60V20A电池,据说这块保护板自耗电大,不适宜长期放置。查看了其他大老的相关贴子,主要是板子处于激活状态导致耗电大,于是拆开是这种保护板,经测试B+和P+是相通,激活状态下P+P-之间有输出电压,休眠状态下无输出,于是结合该电池充电输出同口,模拟一下充电就能激活休眠的电池,平时放置就将电池休眠,用时激活。

于是想到在B-和P-之间串一按钮,点动一下就能模拟充电

本来打算弄一按钮开关,考虑到不好固定放弃了

于是找到一验钞机上的薄膜按钮,从机壳塑料盖缝内穿过,完美。

通过上位机设置静置休眠,待机休眠,休眠参数设置为10分钟,这样10分钟后电池就进入休眠,只需要点按一下红色按钮就能激活电池。

由于自己设备有限,无法测电流,亲测能解决板子自耗电大的问题,有设备的大老可测试一下。如果想进一步省电可以去掉静态均衡,然后不定期均衡下电池。

网友A:
每天要用还是有点麻烦   每次使用都要按一下

网友B:
我是直接拆了板子自己用蚂蚁板替换了

网友:
原来这种电瓶还带有4G网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天要用还是有点麻烦   每次使用都要按一下

对于作为备用电源,不常用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C:
为何B-与P-短一下就能模拟充电呢?什么原理?

网友:
最重要的是上电动车上不会自动休眠了,我俩板子都是这样

网友(2024-10-13):
我也是这样激活的,加了一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拆了板子自己用蚂蚁板替换了

蚂蚁板替换需要全拆 重新焊接吧?

网友(2024-11-20):
引用 网友C:
为何B-与P-短一下就能模拟充电呢?什么原理?

因为保护板有充电器插入检查,在充放电都关闭的情况下才能生效,充电器插入可以唤醒主控,充电器插入检查就是一个浮空电压,给它短接到B-,模拟电压被拉低

网友:
插上控制器短接时不会打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