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修复炸机又瞎半屏的VC97老表

楼主(2024-08-20):
另一台VC97,转盘底部炸机烧糊了。屏安装到别的机器上,前两位数字不显示。

慢慢搞起。

先修复转盘。
1. 小刀抠出烂的铜箔.
2. 再往下扣出一点PCB板料,给后续加胶和铜丝留出空间来。
3. 细铜丝绕3圈,再圈成抠出的铜箔状。
4. 结构AB胶打底,开始凝固时将圈好的铜丝盖上。
5. 等一天后完全凝固,挂掉表层的胶。
6. 焊锡填铜丝的缝。
7. 小刀刮,直至刮平。
8. 快平时,装上转盘,检查该联通的铜箔是否连上。
9. 同打磨指甲的再细细打磨。
10.打磨烧糊的转盘的V片。

转盘搞定。

烧糊的边上的一个大电阻也爆皮了,看不到色环。
看刚修好的机子上,上红黄棕金,=2 4 x10 Ω 5% = 240欧姆5%

手头上没这么大个的电阻,用蓝色的小电阻组一个。
标112的电阻,实测是1.19k欧,跟1.2k欧也没啥区别了。
5个合成一个,阻值正好239欧,散热又跟得上,能堪大用。

瞎掉一半的屏:
买不到啊买不到,要么就是死贵。

手头上有fluke的屏,这款VC97用的FS9721-LP1芯,Fluke 15/17用的是FS9721-LP3芯。
俩芯片的屏幕定义完全一样。一看屏的针脚数也一样,总宽度也大致一样。
但是F的针脚间距较小,而97的针脚宽度和间距宽度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不影响。

但是F屏小。本想3D打印个适配框架的,一想来来回回很费事,直接上热熔胶吧。

一侧打0.5mm的胶,另一侧大约2.5mm。
底部1.5厘米左右。

F屏的针脚处太长了,怕支撑架把他的针脚磨坏了,用不干胶纸折几圈,露个边贴在边上,就能撑起支架了。

一点一点的终于搞定。原来以为是主芯片出问题,实则不一定。
除非用热成像看到是芯片发热,否则还是得看周边的原因。

成果:

DCV读数稍微低一些,就是校准一下的事情。

终于打完收功,中间各种测试就不表了,又多一趁手利器。

网友:
福禄克屏用这里不浪费吗

网友:
炸成这样也能修复,牛B

网友:
屏竟然通用
炸机不是一般会烧芯片吗

网友:
这还修个毛线

表坚强

楼主:
外表的破烂掩盖不住一颗良好的芯。
买了一堆F屏,正好能用上。
而MS8217用的是跟Fluke 15/17一样的芯片方案,理论上应该一样,结果它少用一个SEG14针脚,又多出3个屏脚,其中一个是公用的COM1.另两个抓瞎,屏脚尺寸也对不上,就移植不上。反而VC97就用的很流畅。

炸机一般是测电阻时带着电压,主针脚TENM带着10M欧的保护,辅助针脚SMV带着900K欧的保护,一般是兴不起多大的电流,炸不了。
别的方案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A:
福禄克的屏如果能卖出,是不是就可以换一块这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的屏如果能卖出,是不是就可以换一块这个表

只要F的屏 不要屏框等其它配件, F的销量大 有国产的 十多块一个。别的型号的屏是真的难找。

网友:
这样的情况划不来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