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02胶水有时候也是不容易干啊,如何加速胶水固化的速度呢?

楼主(2024-08-20):
胶水涂的薄,固化很快,

如果厚一些,好像很久也不固化,彻底固化是不是要好几个小时,
如何加速固化速度呢?

网友A:
换光固化胶试试,用着比502好用得多

网友:
局部加热法可加快固化。似乎这种胶水有的容易干,有的需要一些时间

网友:
发现是在有的材质上,不容易干,但又说不出是哪些材质

网友:
小剂量小面积用502,502好像主要是和空气中水分发生反应快速变干,要不,有句俗话说的好,502,粘啥啥不行,粘手第一名。手上都是汗液特别粘手

网友:
502要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才会快速固化!

网友:
502胶水并不是都一样的。有的厂家的胶水就很好,干得快,粘接强度高。

网友:
电吹风  低速低温吹

网友:
听说混一些小苏打或者塑料粉末强度更好

网友:
楼主的这个位置点胶水,就是为了粘固,不考虑填不填洞?502有一个模型界的使用方法,就是爽身粉大法,他们一般用502混合爽身粉填补,顺便加快502的凝固速度,你也可以这种方法,或者先涂了胶水发现凝固满,再撒爽身粉也行,就是这个方法后就要打磨平面。
除了爽身粉也可以用其他粉类试试

网友B:
502胶水比较适合缝隙狭小的地方,能够瞬间渗透进去并很快固化,但是比较厚的地方真的不合适。

网友:
我一直用这个,好用,快干。申明:不是做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2胶水比较适合缝隙狭小的地方,能够瞬间渗透进去并很快固化,但是比较厚的地方真的不合适。 ...

厚的地方加纸巾就能加快,而且纸纤维还能增加强度

网友:
就是干了,短时间也达不到强度

网友:
502胶水假的太多了,

网友:
502不是瞬间胶吗,空气温度稍微高一点粘接的速度更快。

网友:
加热可以加快固化

网友:
对着哈气,有水汽凝的快,表面凝了既可以滴一滴水在上面

网友:
网上看到有加小苏打的,貌似效果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光固化胶试试,用着比502好用得多

光固化胶牢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