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出租屋的TCL电视坏了,怎么确定是不是背光问题?

楼主(2024-08-20):
测量了一下电源板 60v输出是正常的,不知道解码板正常不,有什么办法判断?如果只是背光板坏了,就买一块换上,如果解码也坏了,那就丢掉了?

因被人半路出家,还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开机后手电筒照一下屏幕?

网友:
用亮光照有图说明背光灯坏了,换上就好。

网友B:
开机用电筒照下,看有没有很暗的图像,有就是背光问题,以前还遇到屏幕无光,折腾许久才发现是亮度被关为零了,坑啊。

网友:
开机以后用手电筒照。如果有图案就是背光坏了

网友:
楼主意思应该是怎样判断是驱动坏,,还是灯条坏吧

网友:
我的上一台坏电视也是用手电筒照的,开机有LOGO,然后换的灯条。

网友:
强光手电照屏幕有很暗图像,背光电压开机有,马上下降,一般灯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手电筒照一下屏幕?

照了,没有任何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用电筒照下,看有没有很暗的图像,有就是背光问题,以前还遇到屏幕无光,折腾许久才发现是亮度被关为零 ...

照了没有,我以为LCD用此方法可以,LED不可行呢?原来led'也可以用此方法啊,那估计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用电筒照下,看有没有很暗的图像,有就是背光问题,以前还遇到屏幕无光,折腾许久才发现是亮度被关为零 ...

那是设计问题,亮度怎么允许搞为0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了,没有任何内容

那估计是没开机呗,测一下电源板上几路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了没有,我以为LCD用此方法可以,LED不可行呢?原来led'也可以用此方法啊,那估计废了 ...

一般说的LCD和LED,屏都是LCD,区别就是LCD背光是灯管,LED背光是LED。有时不得不说,商家文字游戏玩的是真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用电筒照下,看有没有很暗的图像,有就是背光问题,以前还遇到屏幕无光,折腾许久才发现是亮度被关为零 ...

哈哈,提醒的好,这个一般人真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