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太阳能电子驱鸟器拆解,并绘制电路图

楼主(2024-08-20):
亲戚家一台太阳能电子驱鸟器,外壳上无任何铭牌等标识,仅看到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经手工测量,其受光面的外围尺寸为94*64mm),一个白色的按钮开关,三面转动自如的镜子,(转动架上还有一面小镜子),外形见下图:
基本用途:固定于田园、果园等有阳光照射的露天处,用于驱赶鸟类,使田间的瓜果、蔬菜免受损失。
基本功能:1、内藏80首不同的鸟类惧怕语音,声响高达120dB,开启按钮开关后可自动定时循环播放吓鸟语音,经计时测试:播放时长约为15秒,停顿时长约为1分30秒,语音响起到下一次语音响起的时长约为1分45秒,依次循环往复。2、可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对电池充电。3、白天自动定时播放吓鸟语音,夜晚则自动停止播放。夜晚经开启按钮开关测试验证,扬声器确实不再发声。4、安装于中间轴杆上的镜子架可随风转动自如,一惊一乍,也算是另一项驱赶鸟类的功能。
好奇心驱使拆解,一探究竟,拔出三面镜子,见下图:
拔出中间轴杆,看到固定轴杆的螺母,见下图:
反过来撬开一个罩盖,再拆除螺母,可抽出中间轴杆,轴承暴露无遗,由此看到,镜子架是无驱动的随风从动,轴承却是钢制真货,见下图: 接下去拆解电路板,拆去二颗螺丝,打开盒盖,露出电路真面目,见下图,一看就是山寨货,一节18650锂电池,一块SOP8封装的语音芯片(丝印已磨去),一个贴片电容,一个光敏电阻(粗看以为是贴片LED),一个二极管,一个按钮开关,太假了,居然能用! 在线测量太阳能电池板在不同光照下的在路输出电压:夏天阳光直射太阳能电池面板:在路输出电压为4.70V。 室外屋檐下非阳光直射,太阳能电池面板背光:在路输出电压为4.29V。 室内靠窗的台面上,太阳能电池面板遮光:在路输出电压为1.963V。 室内较阴暗处,太阳能电池面板向光:在路输出电压为3.23V。 室内较阴暗处,太阳能电池面板遮光:在路输出电压为0.377V。 在线测量锂电池电压:为3.96V。 拆焊连接线,刮去固定电路板的热熔胶,拿出电路板,正反面特写见下图: 离线测量太阳能电池板在不同光照下的开路电压:夏天阳光直射太阳能面板:开路电压为6.36V。 室外屋檐下非阳光直射,太阳能电池面板向光:开路电压为5.44V。 室内靠窗的台面上,太阳能电池面板向光:开路电压为4.02V。 室内靠窗台面上,太阳能电池面板遮光:开路电压为2.32V。 在暗处朝亮处拍一张电路板照片,见下图,可看到电路板的印刷线路走向: 测量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达到0.63V,见下图。由此判断是普通整流硅二极管,再根据丝印A7,其参数为1A/1000V,相当于IN4007(丝印M7),二者仅是封装不同而已,A7是更小的SOD123封装,而M7是较大的DO-214AC(SMA)封装。 测量光照和遮光条件下的光敏电阻阻值,光照条件下的阻值为3.90K,铜箔胶带遮光条件下的阻值为8.90M,见下图,从而验证该元件确实是光敏电阻,而不是贴片LED。 手工绘制出电路示意图,见下图。由此可见:1、太阳能电池板通过一个二极管A7降压对锂电池直冲,同时当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夜晚、阴雨天等)低于锂电池电压时,可避免锂电池向太阳能电池板倒灌。锂电池充电无管理芯片,也无锂电池保护电路,这是很可怕的!造假商可能认为:本驱鸟器一直放置于室外田间,即使锂电池燃、爆也无伤大碍?2、芯片另一大特点:芯片输出直推扬声器发声,而无外围任何功放等元件,说明芯片集成度较高。3、根据电路图外围元件,结合网络搜索,还是判断不出语音芯片的型号,解密不了该语音芯片,看看大神们是否有更深入的探究和发现? 需要入手的坛友,搜索某宝一大堆,价格20--35元一台,但看过较详细的本拆解,请三思而行!完。

网友A:
这玩意儿质量太差了,用不了多久外壳就老化了

网友:
这个万用表太有个性了

网友B:
这个设计比较有创意,但做工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质量太差了,用不了多久外壳就老化了

日晒雨淋,这种塑料外壳如何经受得住大自然的考验,要采用汽车塑料件还差不多

网友:
那个小太阳能日本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比较有创意,但做工粗糙。

外壳用材设计错误,内部电路设计错误,特别担心锂电池过充,引发重故障,直至引发事故

网友:
能用就行啊

网友C:
这小太阳能板强光下短路电流能有多少?够充电不?

网友:
难道管用的是那个反光转轮

网友D:
把那个防倒灌二极管A7换成肖特基二极管,提高充电效率。

网友:
不错自带马赛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太阳能板强光下短路电流能有多少?够充电不?

据亲戚说,已经在房屋旁边田间连续使用了数月,白天天天叫个不停的,说明电容量是足够的。本来想测一下太阳能电池板电流,可这万用表无电流功能,人又在亲戚家,万用表没有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防倒灌二极管A7换成肖特基二极管,提高充电效率。

不敢改啊,肖特基正向导通压降更低,锂电池过充电压就越高,生怕更危险

网友:
真简单,估计用不住,一次性的

网友E:
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效果如何?

效果一般,不可能来一只

网友F:
不知道电池用完电,这么小的太阳能板能不能充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电池用完电,这么小的太阳能板能不能充满电?

当今问题不大,连续几天阴雨天,还在叫,证明还有电,要看冬季连续几天阴雨天气会如何?现在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