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改某多多最便宜的65WPD充电头加强散热

楼主(2024-08-20):
65W的无牌充电头之前在我们论坛也看到有人拆过测过,65W功率是有的,但都说发热严重,抖音也看过测评好像说可以达到90多度。我之前也跟风买了一个,反正各种优惠后到手不到10元,用了几次诱骗器带笔记本的确是很热,所以一直想拆开加强一下散热。

今天终于找到时间直接开干,

开壳居然很容易,就是沿着中间的缝拿着小刀,用小锤子敲小刀,四边的缝都下刀一次后,就有一边分开了,然后再沿着这开口位,轻撬就开了,基本是无损开盖

正面

开盖可以看到板子还有两块导热垫,但下面没散热片

可以看到板子还是有点简陋

小板有协议芯片,其实原理也很简单,就是220开关电源降成20V加协议小板就可以实现PD快速
各个芯片的特写我就不拍了,因为我看过论坛有人发过了,重点还是改散热。

改造方案,尽量不破坏原壳,所以参考其他充电头,加一圈铜箔,再打导热硅胶,这铜箔是0.2MM厚的,之前买来点焊机组电池用的,买了一米都用不了多少。

围一圈,处理一下四周有阻碍的位置,然后在铜箔有接触元件的位置和边沿贴点高温胶布,以防有短路

测试可以完美合上,然后灌导热硅胶,当然并没加满,只加了PCB板那边

然后合上让胶固化,1寸的G夹不够宽,只有一个2寸的,只好再找了一个以前买小台钳,两个夹着这样就能合得很好了

这样夹着,不怕走位

完成后,基本看不出拆痕,重量感觉重了十几克

功率测试,PD线+诱骗头,接负载仪,,调到65W左右,功率是没问题。所以这个便宜货,至少功率是足的

最后负载仪连续满载测试了一个多小时,看看会不会高温保护,居然一点事没,但没科学的测温方法,只能用手摸外壳,明显感觉外壳四周都热了,至少散热效果是有,原来两个散热垫,只有那边特别烫,找到了个体温枪,测了最外围最高59.4,后来测了几次是HI,应该是不能测超过60度,用手摸感应应该70度还是有的,

这里可以看到测试时间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这快乐枪就不要在意了。

补充内容 (2024-11-19 09:42):
2024年11月18日晚测试一下用,突然没输出了,应该烧了,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买这些没保证的充电头

网友A:
插座底部为何不打孔散热,这样迟早都会闷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底部为何不打孔散热,这样迟早都会闷死的

这种充电头都是密封的,不适合打孔

网友:
改成移动电源,变压器拆掉,

网友:
这种真的不敢用,温度也是这些设备设计时候的一个重要参数,温度不达标就不能说这个功率是足够的,因为很多元器件都是有输出功率和工作温度对应曲线要求的,温度高,输出功率就小。
这个最多算瞬时功率达标。

网友B:
基本看不出拆痕    图片看上去有明显的胶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看不出拆痕    图片看上去有明显的胶痕

不要在意这细节,没撬痕就好了

网友:
改装很成功的,很多大厂很早就有类似设计,如早期的“狗骨头”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拆开后里面就是铜片包裹的。

网友:
一般用用   不能太当真

网友:
加高一边的外壳,装一个风扇?

网友:
能改装成功就行呀!!!

网友:
这种小密闭空间加铜箔的没啥鸟用吧,外壳加散热鳍片或者小风扇估计寿命能增强点

网友:
充电头链接发一下

网友:
拆壳复原很完美,手艺不错。

网友:
多多出品真心不敢使用了,如果买了果断退货了

网友:
再打几个小孔用来散热

网友C:
做工、用料都还算可以了,铜片可以用后一点的,2mm或者3mm效果更好!

网友:
不知道用这种PD充电头给手机充电,漂不漂屏?

网友:
这充电器用料做工真是堪忧,铜皮比充电器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用料都还算可以了,铜片可以用后一点的,2mm或者3mm效果更好!

太厚不好合上原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