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n5610定时插座修复

楼主(2024-08-20):
有了电瓶车出行很方便,但是基本上每天都要充电,晚上充电到第二天用车时才停止,蓄电池常常由于过充起鼓,更换周期短,电池成本也比较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有了控制充电时间的想法。上网一搜觉得定时插座比较合适,于是买了两个jn5610定时插座,这种插座为电子控制,有六个档位,分别是1、2、4、6、8、10个小时。
使用一年多后两个插座相继出现故障,第一个被我丢弃了,另一个扔在工具箱。觉得电子定时的不耐用,又买了两个机械定时插座。
前几天买了块万用表,总想着能发挥点作用,便翻出那个定时器,插上电摁了一下1键,灯亮了一下但没有熄灭,插上手机充电器,手机显示充电中后又停止充电了。再摁其他各键也都逐一暗亮。测量插座无电输出。
打开插座,线路板上无烧焦痕迹,各元件外观正常。电阻二极管测量没有问题,在测安规电容时发现实际容量为0.047μ,标称容量0.33μ。其他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接着焊下这颗电容,反过来一看里面有点灰黑色,象是烧了,问题算是找到了。某宝0.15元一颗拍了两颗,连同邮费2.3元。刚才收到货,立马换上,插电灯亮正常,测试市电输出225v,小小定时插座又获新生。

网友:
丢了的那个应该也是同样的问题,这个电容容易坏

网友:
对电瓶有好处

网友:
这种阻容降压电路的大胖子电容容易坏,如果要长时间正常使用,电容质量要好,若空间合适,耐压尽可能要高。电路板有烧蚀,有元宝件参数不合适,好好查查那个功率电阻,是否异常发热?功率是否还要增大?提醒:该电路带强电,通电检查必须十分小心,以防电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