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gpt分区上的操作系统该如何备份?

楼主(2024-08-20):
win10备份后,还原到另一台电脑,

竟然进不了系统,
怎么办

网友:
硬件不对,驱动不对,不进系统就对了

网友:
基本上一样的,甚至GHOST都能用,关键是引导对不对,实在不行修复下引导。

网友:
用 EasyUEFI 5.5.0 (x64) Portable 软件,
修复一下引导就OK了

网友:
有一款什么软件来着 是可以的
俺的PE里面带的

网友:
用ATI2019 备份并恢复

网友:
找到了
Acronis True Image 俺用的2021版本的pe单文件的

网友:
除非两台电脑配置一模一样

网友:
这跟啥分区有关?win7还原到本机另一分区,成了不是正版。

网友:
必须是配置一样的电脑!!!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硬盘格式就可以。

网友:
修复 引导后大概率是可以的

网友:
gpt模式下,是无法启动系统的,所有都会有一个FAT16格式的ESP分区,这里存放着启动引导文件。

你直接克隆就会丢失引导文件。

在PE下修复引导试试。

网友:
12楼说的有道理,应该是启动文件的问题,你备份的只是系统文件,没启动文件是启动不了的

网友:
用Dims++备份的系统,随便那个机安装,都能正常启动,还可以定制好自己的系统,以后在别的机子,直接安装就行,完全不用重新设置等。

网友:
硬件不一样吧,除非同型号电脑可以相互恢复

网友:
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创建还原点, 去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