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LM1875完美搭棚,超级简单,电子小白都可以!

楼主(2024-08-20):
已经买了一些1875和电子元器件,就等到货开干了。

好东西跟大家分享!这么完美的电路图,我还是第一次见,感恩不知名作者。

欢迎批评指点!你可以指点,也可以指指点点,不玻璃心!

能接受批评建议的人,才会快速进步!

1875的1脚和5脚之间是不是缺个33k的电阻连接起来?
1875的1脚和5脚之间是不是缺个33k的电阻连接起来?

网友:
等着看成品,得有点艺术感

网友A:
这是最简单的   有底噪的  不信你试试

网友B:
楼主买上芯片了

WIMA电容你有没有

网友:
等待LM1875完美搭棚后的实际效果。

网友C:
是正品吗?据说用TDA2030冒充的很多哦

网友:
就等着电路的效果啦!!!

网友:
12v电压是不是有点低

网友:
LM1875是音频放大器吗,期待出现成品视频。

网友:
期待成品视频。

网友:
最讨厌模拟功放的底噪,很难消除。感觉现在的数字功放要好些,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

网友:
地线布置很重要,你这个图不是很好。供电12v有点低了
LM1875是很常见的集成功放电路,下面我将进行详细介绍。
它功率较TDA2030及TDA2009都为大,电压范围为16~60V。不失真功率为20W(THD=0.08%),THD=1%时,功率可达40W(人耳对THD<10%一下的失真没什么明显的感觉),保护功能完善。笔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接法同TDA2030相似,也有单双电源两种接法。
     LM1875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器件公司生产的音频功放电路,采用V型5 脚单列直插式塑料封装结构。如图1所示,该集成电路在±25V电源电压RL=4Ω时可获得20W的输出功率,在±30V电源8Ω负载获得30W的功率,内置有多种保护电路。广泛应用于汽车立体声收录音机、中功率音响设备,具有体积小、输出功率大、失真小等特点。
     电路特点:
    [1].单列5脚直插塑料封装,仅5只引脚。
    [2].开环增益可达90dB。
    [3].极低的失真,1kHz,20W时失真仅为0.015%。
    [4].AC和DC短路保护电路。
    [5].超温保护电路。
    [6].峰值电流高达4A。

    [7].极宽的工作电压范围(16-60V)。
    [8].内置输出保护二极管。
    [9].外接元件非常少,TO-220封装。
    [10].输出功率大,Po=20W(RL=4Ω)。
     LM1875极限参数:
    LM1875极限参数 参数名称 极限值 单位 电源电压(Vs) 60 V 输入电压(Vin) -VEE-Vcc V 工作结温(Tj) +150 ℃ 存储结温(Tstg) -65-+150 ℃

网友:
不错电路是挺简单,不知效果好不好

网友:
正负电源太麻烦,单电源?

网友:
搭棚焊接好也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简单的   有底噪的  不信你试试

我看hifi论坛说加个0.1uf的电容,难度还有别的更好更简单的办法吗?

在LM1875芯片 供电的正负级之间,加了0.1UF的电容噪音消失。不敢独享赶紧分享出来。不明白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上芯片了

WIMA电容你有没有
我随便整个电容就不错了。估计音质不会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上芯片了

WIMA电容你有没有

上次的2030气死我了,2个都很差。

我重新买了2050和1875了,多买几个。这次一定要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正品吗?据说用TDA2030冒充的很多哦

我觉得它是,它就是。。。。。。。。

自己骗自己,这是伟大的阿Q精神。(以后可能要买更好的吧!暂时欺骗一下自己吧?哈哈)

网友:
要想底噪小,关键是一点接地!所有地线集中接到直流电源供电地,然后再引一条线到金属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