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Wifi信号放大器

楼主(2024-08-20):
PDD上换的Wifi信号放大器,拆开看看是啥

背面,三无产品

拆开,上盖是信号放大丁路,下盖是开关电源

放大电路正面,三个芯片

背面是啥

开关电源的背面

上电开机,配置好网络后和路由器的中继模式差不多

又多了一个电子垃圾,没啥元件好拆的

网友:
能用就行啊

网友:
四根天线都有焊接,没有假的,好评

网友:
还阔以,多少米

至少没有忽悠你

网友:
还不错嘛,多钱?

网友A:
这是个真家伙,前几天有人发过USB供电的假货。

网友:
看做工,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真家伙,前几天有人发过USB供电的假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5780-1-8.html

网友:
看你这个还行,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高通芯片  可以了

网友B:
说说加了之后效果如何?隔两承重墙如何?

网友:
多少米换的

网友:
USB供电的比较多,直接供电的见到的少

网友:
效果如何。补字

网友:
这东西宣传的挺不错的,不知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网变都阉割了,缩水严重不过不是一个电阻+一个LED灯的高科技,还行

网友:
竟然都是真天线,竟然还是8+128的配置,就是网变缩水,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这个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加了之后效果如何?隔两承重墙如何?

这玩意不是WIFI6不要买,垃圾,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