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一款局域网共享管理的软件

楼主(2024-08-20):
一、解决只读但是不能复制的问题

尝试了:
1、大势至局域网共享文件管理系统  失败(忘记原因了)

2、索鸟快传 无法打开CAD图纸

3、安装了黑群晖 失败 只读就能复制

二、想解决复杂授权的问题,尤其是经常变更用户,或者变更权限
1个部门78个人,每个人对每一级的单个文件夹或者文件都有不同的权限

以上希望大师能指导,谢谢!

网友A(2024-11-01):
群晖
设定用户组权限
不同的人加入不同的用户组

比如用户A,入了三个用户组。用户组1,只能读7个文件夹;用户组2,能读写2个文件夹;用户组3,能读文件夹1个,能读写文件夹4个。

网友A:
如果要限制别人复制

可能要上专门的软件/软件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限制别人复制

可能要上专门的软件/软件系统了

有推荐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晖
设定用户组权限
不同的人加入不同的用户组

按照你这个逻辑,1000个文件,可能得分一百个用户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这个逻辑,1000个文件,可能得分一百个用户组了

试过吗?
不能凭想象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吗?
不能凭想象回复。

我给的图片不是有清单吗!      我这里一个部门10个人,每一个人,每一级、每一个文件夹,甚至是文件的访问权限都不一样的。  规则是老板订的,所以不要说合理不合理。

网友:
要解决能看不能复制的问题要上加密系统的,我用过IP-guard,数据能看,你就是复制出去也没有用,要解密了才能打开。就是这系统不便宜,免费的方案没听说过。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无法实现的,就文件访问权限还好说,你可以对每个文件,针对每个用户设置权限,然后防止复制,具体参考windows的UAC。另外我不知道你说的文件是什么文件?Office等办公文档的话,不能复制,我还不能用手机拍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