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请教收款小音箱怎么改直接供电?

楼主(2024-08-20):
微信收款小音箱电池坏了不能开机,怎么改外接适配器直接供电。来个高手。

楼主:
左边两个接的扬声器。右边三根线是接电池板。

网友A:
充电口直接插5V充电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直接插5V充电头啊

不行的,直接插5伏供电没有用。

楼主:
直接充电口五伏供电。开机一下还没播报完就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充电口五伏供电。开机一下还没播报完就熄了。

电池坏了吧?换个好电池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吧?换个好电池上去试试

就是不想换电池啊。这玩意儿没电池用不了吗?直接外接供电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换电池啊。这玩意儿没电池用不了吗?直接外接供电不行吗?

在电池引脚那里输入5V就行了,不过5V不知道板子 受不受得了,要不串个4007降压,自己会改的话,拆电源改取样电阻,电压降到4.2V就好了。

网友B:
充电口五伏供电电流太小,换大电流的5伏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池引脚那里输入5V就行了,不过5V不知道板子 受不受得了,要不串个4007降压,自己会改的话,拆电源改 ...

直接接的五伏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口五伏供电电流太小,换大电流的5伏电源。

是因为电流太小才开机自动关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接的五伏没有反应。

直接在电池红黑线输入5V也没反应?

网友:
电池处接一只法拉电容,然后插上充电器。

网友:
查查芯片的耐压,也许8楼的办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电池红黑线输入5V也没反应?

是的,开机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口五伏供电电流太小,换大电流的5伏电源。

充电芯片限制了电流,行不通的,换电池是最简单实用的,里面位置允许可以换容量大的电芯,直接用电源也行,是下策,因为电源有坏的风险,也需要调压至电池电压,以后得一直通电使用,晚上忘记取掉,若是燃烧,后果不敢设想。

网友:
机子坏了吧,电池位输入没反应,你加电池也没用了。

网友:
拆除电池,不要插5V充电头插头,在电路板上的电池接口正负极,直接用稳压电源加恒压4V,如果没有反应,则有其他故障,如果正常了,再看元件是否耐得住5V,再查是否有5V或4.2V往下降的降压电路,耐得住,就可直接5V输入,否则,从5V降压成电池电压使用

网友:
取掉电池留正负极的导线,,把5V1A充电器输出导线按正负极接入即可

网友:
需要先弄明白电池没坏时是否可以插着充电器使用,如果可以插着充电器使用,可以在电池的位置接一个法拉电容或其他电容试一下。如果不允许插着充电器使用,那就用一个降压板将5V降为3.8V左右直接接在电池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