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牌子的118墙壁插座品质最好,最耐用,最不容易坏呢?

楼主(2024-08-20):
118插座比86插座的可搭配性好非常多,

哪种118插座比较耐用,质量最好,性价比最高呢

网友:
  品牌货 公牛的怎么样

网友:
公牛、德力西、西门子、飞利浦、正泰都不错,扩展型还是86型的产品比较多

网友:
118插座比86插座美观

网友:
买过西蒙的,质量不错,新标准五口

网友A:
相比前几年的,现在的118插座用铜量减少,去年更换了家中201X年的插座,拆开对比了一下,以前用料真是扎实,现在的118插座没法比,去年淘了几个品牌的118插座,肢解开检查了一下,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前几年的,现在的118插座用铜量减少,去年更换了家中201X年的插座,拆开对比了一下,以前用料真是扎实 ...

把所有的118插座都换掉么

网友:
家里之前装修用的正泰和的德力西的一些118,选择他们主要是大牌子+便宜=“性价比”高。几年下来五孔插座都还可以。正泰开关的塑料不行,变脆了,几个床头开关背面全都断裂了,肯定是那个系列批次的材料耐久有问题。

最近一套装修的新房都改用86插座开关了,价格要便宜的多。施耐德和ABB也还不到5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所有的118插座都换掉么

只是更换了那些损坏了的,主要是厨房里面的,厨房里插座面板容易老化,受力后易破损开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更换了那些损坏了的,主要是厨房里面的,厨房里插座面板容易老化,受力后易破损开列 ...

厨房可能是高温影响,我用了10年的插座有松动了,更换成了国际电工的

网友:
如果只注重功能这种美标的最好。兼容国标2脚

也有86面板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