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买几寸的比较好?22寸的是不是太小?

楼主(2024-08-20):
各位喜欢哪个尺寸的山地车?

是不是尺寸大点比较好用?

网友:
男孩骑的话就买大点的,送路些。

网友A:
正常成人用24或26的,22的确实小了一点。

网友B:
26寸骑的比22寸的舒服,骑车脚踏踩到底腿能伸直微微弯曲的情况下是最容易使上劲的,也是最省体力

网友:
不走坑凹,其它结构合理,并无明显区别

网友:
根据身高来,不同身高配不同的尺寸。

网友C:
看个子大小了,我一米八多,之前骑小的也没觉得出来怎么样,后来换了个大号车架子的,有了新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寸骑的比22寸的舒服,骑车脚踏踩到底腿能伸直微微弯曲的情况下是最容易使上劲的,也是最省体力 ...

22寸比较费体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个子大小了,我一米八多,之前骑小的也没觉得出来怎么样,后来换了个大号车架子的,有了新的感觉  ...

是不是大车骑着更舒服

网友B:
车子小了,腿伸展空间就小,骑上大轮的自行车就觉得小轮的骑的难受,小轮配高齿比,大轮配低一些的齿比,其实用的力和踏频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大车骑着更舒服

没怎么感觉到舒服,感觉到不习惯了,毕竟骑了三十多年矮小的车子了。平时又骑个国标小电动,现在突然换成了个大的,感觉怎么离地那么高呢,说悬了都有点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子小了,腿伸展空间就小,骑上大轮的自行车就觉得小轮的骑的难受,小轮配高齿比,大轮配低一些的齿比, ...

车子小了,运载能力是不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成人用24或26的,22的确实小了一点。

轮胎22寸,车架有没有可能是24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