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组了个5节21V的牧田接口电池包

楼主(2024-08-20):
上周没忍住,66大洋剁手了个富格的锂电角磨机,原带10节电池的电池包,内阻满电57.2毫欧,其实还可以,就是单电池就500多克了,嫌重,就想着组个5节轻便的,顺便消耗一下一节节撸的电池。

某宝,找到一款不错的套件,尼龙材质,软包胶、4MOS大保护板,带电量显示,用摇现金红包后16.6入手,螺丝,贴纸、电池架、0.2镍片全配齐,东东确实不错。

之前撸了五节亿维25p,3节原码、2节带3C原码,用摇现金红包后3.5-4元一节,内阻13毫欧左右,容量2400MAH左右,但一致性一言难尽。满电自放电2毫伏-4毫伏/天,3.6V左右自放电就很小了,不知道正不正常,反正一个感觉动力型电池比容量型自放电大,内阻越小自放电越大。

没啥好说的,拿出之前组的点焊机直接开焊,焊好后内阻71.9毫欧。生怕焊不牢,时间选了10毫秒单脉冲,多少有点黑眼圈。

上锡焊接电量显示正常,比10节电池包薄了一点也有限

装机试机正常,累计花费4*5+16.6=36.6,超支,而且也是吃灰命,OVER。

另有啥牧田接口的洗车机推荐么,当然是要便宜好用的,电池差点没关系。

网友A:
组装的电池能用原装充电器么

网友:
锂电接口的洗车机水流量不够,我买的WORX,也用的不多,就是能洗洗纱窗,洗洗空调。压力是很大,但是流量跟不上,洗车比较吃力。

网友B:
锂电池每日降压2至4毫伏还是太大了,如果大于2毫伏就不要装机了,否则电池组电压的均衡性会很差的。不是说内阻小漏电就会大,我的三星25R电池内阻11毫欧,每天的压降不到0.1毫伏,我5元多一节买的亿纬20P,内阻12毫欧,漏电也非常小。你买的便宜亿纬25P,肯定是筛选下来的次货,码可以随便喷的,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每日降压2至4毫伏还是太大了,如果大于2毫伏就不要装机了,否则电池组电压的均衡性会很差的。不是说 ...

一分价钱一分货是有心理预期的,我主要疑惑的是3.6v左右基本上自放电就很小,7月2日买的没充电40多天电压也就降了3mv左右,前2天充满电后测的前1、2天压降就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装的电池能用原装充电器么

这个是兼容款,原版牧田机器和电池用不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兼容款,原版牧田机器和电池用不起啊

也就是只能用DC接口充电对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分价钱一分货是有心理预期的,我主要疑惑的是3.6v左右基本上自放电就很小,7月2日买的没充电40多天电压 ...

我也入的牧田款的门,组装电池总有6年多了。电芯的牌子也用了几种了,发现了一些规律,就是新的时候不漏电,用几次后,个别电芯就开始漏电了,现象就是一组电芯电压低,于是打开更换掉漏电的,再用。后来看到论坛有人说锂电池满电保存不好,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产生漏电。我回忆了确实如此,当然,这是质量不好的电池才这样,好电池是不怕放置的。现在零买不容易买到好的国产电池,想了个办法,就是不把电池满电存放,具体措施是,使用磷酸铁锂电池的均衡板,每个通道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目的是电池充满电后即开始放电,一两天后每组电芯即可降到3.9伏左右,这样,长期放置也不会有问题了,而且各组电芯的均衡性也非常好。事实证明此招有效,差不了3年了,几块电池没有再发生电芯漏电的情况。电路图如下:

网友B:
实际上,用以上的办法,如无特殊需要,每次充电整组充到了20伏即可停止,反正一天后也要放电到19.5伏的。这样,相当于降低了电池的容量,但这一缺点完全可以用增加电池数量来弥补。现在来看,业余组装的工具电池有了两种使用方法,第一种:不加措施,充满电,但电池状态处于不可控,随时会因漏电而需修理更换电芯,既麻烦又影响使用。第二种:控制电池充电,不充满电,容量略有损失,可以用增加电池数量弥补,电池电芯处于不满电保存状态,几年也不会漏电。显然,第二种方法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用以上的办法,如无特殊需要,每次充电整组充到了20伏即可停止,反正一天后也要放电到19.5伏的。这 ...

你是高手,我是跟风瞎折腾,然后放着吃灰

网友C:
还是自己组装的性价比高,买过几个价格低的10节电芯的,二十几块钱。容量基本在2000mah左右,内阻100毫欧左右,算是勉强能用的水平。最差的一个只有1400mah, 又笨重,容量又小。亿纬自己组一个5000mah的,算外壳保护板,成本也就6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自己组装的性价比高,买过几个价格低的10节电芯的,二十几块钱。容量基本在2000mah左右,内阻100毫欧左 ...

100毫欧是有点大了,我这个富格原带的还可以,10节电芯57.2毫欧,但肯定不是动力电池。

网友:
原配充电器充不了电的,估计还得再配充电器

网友:
66带电池的?电池有没有拆开看看

网友D(2024-09-24):
昨天也入了这款套件,看评论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也入了这款套件,看评论还行

你这款应该不如我买的那款,你买的这个是普通款,我发的这个号称是尼龙款

网友:
也买了一些动力电池与牧田外壳套件,没有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