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海尔老式空调安装wifi模块

楼主(2024-08-20):
如题,我的空调是海尔的定频空调。挂机型号是KFR-35G/NCA13(2014年款)。
想着安装一个wifi控制模块,搜索到了海尔wifi模块,并确认主板上有个接口就安装了。主板和wifi模块有图。安装后一切正常使用
但是打开空调后,室内挂机出风有时候不正常,会突然风速很大一下,设置自动风和低风都一样。排除法把模块拔下来就没有问题。
请教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请求大佬们帮我排查下问题,愿意请奶茶喝

网友A:
一个WiFi插座的事,你一定要搞这么复杂
控制和效果不协调可能是编码解码不一样咯
就像一台空调主机,配两个遥控器
按着按着就乱掉了,有时候调了26度,不制冷了

网友B:
1,主板有跳线位置,区分是否带WIFI版本,没内部资料不好搞。
2,主板程序有区别,区分是否支持wifi模块,这个更是搞不了。
3,WIFI模块和主板不配套,给出的协议不匹配。
判断大致有这几个原因。海尔的APP特别烂,还是去买个小米的空调伴侣吧,比这个好用,还能检测耗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主板有跳线位置,区分是否带WIFI版本,没内部资料不好搞。
2,主板程序有区别,区分是否支持wifi模块, ...

应该是了,海尔这个太乱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WiFi插座的事,你一定要搞这么复杂
控制和效果不协调可能是编码解码不一样咯
就像一台空调主机,配两个 ...

就是爱点折腾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