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不走寻常路,手搓长70cm50平方点焊笔线

楼主(2024-08-21):
一班人都是先试车,飙高速,性 能合适,才越飙越猛,再考虑置办各种辅助副件;恰好我被分到二班,点焊机吧,都没有,先搓焊笔线。
手上有10平方的蓄电池连接线和25平方的RV线,要求不高也行,只是线材有点硬,不是心里预期值。觉得50平方的硅胶线才是想要的线材,可50平方线单价63元/米不便宜,1米分为二段,50厘米长度觉得有点短,2米的话肉疼。

所以才想个前无古人的方案
目标:50平方,长度66cm。
商家提供的资料16AWG=1.26平方亳米,单价1.85元/米。
50平方/1.26≈40根,天猫每天可领2元福利红包,用2元券(下单)+2元券(下单)的下单方式,会得到2米16AWG线一根,2米/3段≈66cm,40根/3≈14条(2米长的线),正负极共需28条(2米线)。一班的同学应该看懂二班的解题,三班的可略过。
28条线,需要56个2元红包。别看数量挺多,看"人与自然"长大的孩子非常熟悉,"春天来,万物复苏,又是交配好季节。"当不是这个,要用三六计的祖宗三十七计,非洲大草原的群狼战术,用3个帐号围攻,很快线材备好,一分没花。图片线材只是一部分,约1/3。

M16锦纶编织套管2米,券后0元

M6孔凤凰SC铜鼻子5个,券后0元

优点接触面积大。DT铜鼻是M10孔,而且管厚度增加,压接有难度,弃之。
50平方压线模具  券后0元

老虎夹  券后0元

制作
把2米线分3段,剥皮,过程略过。友情提示,每天只剥10-20根,多了费手指。属工多手熟,熟能生巧,巧能生辉的活。10根可能会弄断1条铜丝很正常,不影响使用。
每10根为1组,4组并为50平方。
剪杯子,利用2片塑料皮做辅助下线用,看过老巴修车就明白,类似下活塞的方法。后发现用一截大号吸管剪开也行。

压线
曾经老万家有一把超便宜的压线钳放在眼前,嫌弃它百年也用不到一回,没有买回来吃灰。
请出压箱底老铁,用拉码压线,先用两爪压,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使出吃奶的力,压接点不好固定,旋转,手脚并用,才完成一个。

隔几天后收到新来的线材,准备压剩下的线鼻子。想起伟大诗人鲁班道长说过三角具有稳定性,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房子用的金字架,金字塔,随处可见;善男信女崇拜的鸟巢水立方钢结构,得到广泛运用。所以改用三爪固定想对好点。

上锡
压接效果还可以,用手摇摇扯扯也没见松动迹象,毕竟单根线径很细,万一日后使用扯松几根,会象大坝溃堤,保险起见,上锡稳如老狗。压接线上锡也是第一次干,用螺丝固定在ppr热熔器上,以为会吃很多锡,没几下就溢出,只能两头都灌满,窥视端用大烙铁再修饰。(怕在热熔器上反转时间长,爬锡到线上。)

套管热缩成品
有一根内阻低点,是裁剪线多出一根16AWG,本着不浪费就加进总线里。

后话
线材收到时,用内阻法检测,发现1米线内阻偏大,没有千分尺量单根铜丝,压接后剪平线头,有些余出的线头,检一根拆开,数线芯只有215芯。查规格表16AWG=252芯, 17AWG=210芯,所以搓出这2根线,实际是40平方线。毕竟没花钱罢了罢了。

网友:
这羊毛撸的厉害,我之前买的35平的还花了40

网友:
其实上到50平的线,没必要上硅胶了,我喜欢用那种透明皮的接地线,各种平方的都有,基本上就是铜价加一点的钱,柔软度也非常可以了,单芯好像是0.1的线?价格比硅胶便宜不少。
很欣赏楼主拿内阻表测电阻的办法。

网友A:
中间的线不打个辫子总觉得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线不打个辫子总觉得不妥

辫子为缩短长度,工作量也大。

网友:
这工作量不少喔

网友:
你这个确实过分了啊

网友:
不得不服这白嫖手段

网友:
牛B,那个拉马的质量不错?

网友:
除了工具,无所不嫖啊。。。

网友:
那个压接模具是哪里买的呢?

网友:
厉害厉害,竟然可以零元购

网友:
这么些线是一家店薅的么?居然没把你给拉黑啰。

网友:
人民的智慧,高手

网友:
这手段!高手!

网友:
线材的店名,我也去薅点看看。

网友:
40平方的线准备点啥?我弄两条8awg并联算下来16平方多,0.2镀镍钢带点焊得很牢固啊。

网友:
学习了,三人行必有我师,买的铜鼻子没工具压,教程这不就来了!!!我拍的铜编带减卷,1米/根一次拍2米,外皮套的黄蜡管,变压器次级和点焊笔用的铜线用了24米*2.5平,折算60平*1米就算虚标50也够用,薅60平*2米花22元

网友:
我怎么就死活找不到2元红包

网友:
就这孜孜不倦的薅羊毛精神必须点赞!
想不到拉码有这么大力道,居然可以压接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