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各位大神,家里的奥马冰箱停用了3个月,现在再通电,冷藏室不冻了~

楼主(2024-08-21):
而冷冻室还是正常,有零度以下,不知道什么问题?有维修价值吗?

电冰箱是2015年买的奥马(Homa)BCD-201WEK 201升 双门电冰箱 一级能效 风冷无霜冰箱,冷冻室是风冷的,冷藏室是直冷的~

网友A:
冰箱停机后管路低位会滞留液体,导致持续腐蚀而穿孔和雪种渗漏,再次开机后就坏了,所以冰箱最好不要间断使用。
部分不冷属于雪种缺少减少症状,就是雪种少了只够毛细管出口附近蒸发,如此需要开背更换蒸发管路,比较麻烦了。

网友B:
冷藏室的冷气是从冷冻室吹过来的,是不是通道堵了

网友:
冷藏室本来就不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停机后管路低位会滞留液体,导致持续腐蚀而穿孔和雪种渗漏,再次开机后就坏了,所以冰箱最好不要间断使 ...

经过一晚的观察,今早起床,冷藏室温度变成了5℃了,也就是能制冷,就是速度比以前慢得多,达到平时的制冷温度要10多个小时!那分析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冷藏室的温度调控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藏室的冷气是从冷冻室吹过来的,是不是通道堵了

经过一晚的观察,今早起床,冷藏室温度变成了5℃了,也就是能制冷,就是速度比以前慢得多,达到平时的制冷温度要10多个小时!那分析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冷藏室的温度调控器坏了?

网友C:
是不是制冷剂泄漏了所以制冷变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过一晚的观察,今早起床,冷藏室温度变成了5℃了,也就是能制冷,就是速度比以前慢得多,达到平时的制 ...

冷藏室门的密封条密封不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藏室门的密封条密封不严了吧

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制冷剂泄漏了所以制冷变慢了?

要怎样发现呢?不过,冷冻室是正常制冷的,如果是制冷剂泄漏,应该冷冻室也有问题吧,虽然是风冷~

网友E:
会不会天太热了,你太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天太热了,你太急了

应该不会啊。。。

网友:
风扇坏了吗?

楼主:
不清楚啊,上门检查30元,换零件贵,温控都要200元,还不如买一台新的